请教: 电源铜排容量与负载电流之间关系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1-06-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电源是3X120+70的铜排, 已接了一个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流31.4A的碾头机, 一个125KVA, 持续负载率20%, 额定连续电流148A的对焊机,和一个500W的照明灯.

现在我打算再接一个955W(7.5A)的干燥机和一个22KW(47A)的空压机, 请问铜排容量是否足够?? 如何计算??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缆铜芯线是3X120+70*1的正常可以使用290个电流,温度上升,相对的载流量有所下降。

环境温度(℃)空气中

校正系数
1.12
1.06
1.00
0.94
0.87
0.79

7.1.7 直埋敷设
a.单芯电缆不接触敷设时,中心距离为电缆直径的2倍。
b.周围环境温度:25℃
c.土壤热阻系数:10℃.m/W
d.直埋深度:0.7m
e.不同环境温度下载流量校正系数:

环境温度(℃)土壤中

校正系数
1.11
1.05
1.00
0.94
0.88

额定电压26/35(26/45)kV及以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在空气中敷设长期连续负荷条件下允许载流量

网友B:
3+1芯400V铜导体低压电缆,3X120的电流在280A以上,作为电源电缆已够。
若换算成铜排,应为相线铜排用60X6,N线与PE线铜排用50X5。

网友B:
按规定,低压柜母排,设备容量在315KVA以下的,相线统一用三根60X6,N线用一根50X5,PE线用一根50X5

网友C:
你好

    铜排可以不用换..正常的计算的话...一般过铜排电流..1个KW     2到2.5A  算..    在电房里  GGD  电柜的母排另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按规定,低压柜母排,设备容量在315KVA以下的,相线统一用三根60X6,N线用一根50X5,PE线用一根50X5

不知道这样的规定出自何处,请指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