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教台达变频器与台达PLC的通讯问题,MOV H87 D1120 中的H87是怎么换算出来的?

楼主:
这是485通讯中的问题

楼主:
是通讯速率,奇偶校验,和停止位换算出来的,但是怎么换算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H87=2进制的0000 0000 1000 0111,将0000 0000 1000 0111与台达说明书(PLC通讯部分)对照,就可得出怎么来的。

网友B:
台达软件里帮助有个向导,把h87输入,它会给你相应的通讯参数。

网友C:
在WPL帮助里的通讯格式设置里你可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