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6-10):
步科的触摸屏mt4522t用棒图时,是不是棒图的输入地址不可以用实数类型,只能用整数。例如:我设置的vd200在plc是实数,但是在触摸屏中就乱变。但是我把vd200在plc中设置为整数类。在触摸屏中就显示正常。 有解决的办法吗?但是plc中vd200只能设为实数类,有不用通过plc内部运算转换成整数,直接能显示实数的方法。(针对棒图,其他的数值显示可以的?)

网友A:
我当初发现棒图只能用整型的数据  不能用浮点数时  我将数据先放到宏里面  然后除以十再放到另一个地址中   将该地址放到棒图中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