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测负载惯量比?

楼主(2011-06-10):
参数P0-02设14可在驱动器面板上监视负载惯量比。通过JOG或上位控制器指令让伺服电机带动负载频繁正反转,监测到的负载惯量比会趋于稳定,在不同的增益条件下估测到的值可能不一样。估测负载惯量比时要求0-2000rpm加速时间在1S以下,运转速度200rpm以上。

楼主:
伺服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UVW三相是否可以互换 ?

不可以,伺服驱动器到电机UVW的接法是唯一的。普通异步电机输入电源UVW两相互换时电机会反转,事实上伺服电机UVW任意两相互换电机也会反转,但是伺服电机是有反馈装置的,这样就出现正反馈会导致电机飞车。伺服驱动器会检测并防止飞车,因此在UVW接错线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电机以很快的速度转过一个角度然后报警过负载ALE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