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成块移动双字指令,这个例子对吗

楼主(2011-06-10):
这个例子对吗,VD10和VD11不是字节重叠了吗?

网友A:
从例子来看,是错的。

先不管重叠,而是对于D(DWORD)在西门子中的认知错误。

西门子是以Byte为基本地址的,VD10对应的VB10 VB11 VB12 VB13,且VB10为最高字节,VB13为最低字节。所以例子中的双字移动指令,应该解释如下:

将VD10 VD14 VD18 VD22数据移动到VD20 VD24 VD28 VD32中,是将连续的4个双字移动。

楼主:
某教材上的,竟然这么不严谨

网友B: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C(2011-12-15):
产品详细介绍: 西门子plc支持与威纶触摸屏MT6100IV3直连吗?
西门子PLC的CPU224CN晶体管型订货数据

CPU224CN规格参数
订货号

6ES72141AD230XB8,24V DC电源,14点24VDC输入,10点24VDC输出,双通信口 6ES72141AD230XB8

性能参数
物理特性
尺寸(宽×高×深) 137×80×62mm
功耗 7W
存储器特性
程序存储器 基本12KB,可扩展至16KB

数据存储器 基本8KB,可扩展至108KB

超级电容 约112小时(典型值)

外接电池(可选)
约200天

常规特性
定时器总数

1ms

10ms

100ms

计数器总数 256(由超级电容备份)
内存存贮器位 256(由超级电容备份)
内存存贮器位掉电保持 112(存储在EEPROM))
时间中断 2×1ms分辨率
边沿中断 4个上升沿和/或4个下降沿
模拟电位器 2个8位分辨率
布尔量运算执行时间 0.15µs
浮点运算执行时间 8µs
时钟 内置
电源供应

+5V

24V

660mA

280mA

集成的通信功能
通讯接口 2个逻辑口,PORT0:PPI,RS485电平,FPROT:自由通讯口,RS485和RS232两种电平
PPI波特率 9.6, 19.2和187.5k
自由口波特率 1.2kbaud 至 115.2k
每段最大电缆长度

使用隔离中继器

未使用隔离中继器

波特率为187.5时1000米,38.4k时1200米

50米

最大站点数 每段32个站,每个网络126个站
最大主站数 32
点到点(PPI主站模式) 是(NETR/NETW),共4个,2个保留
I/O特性
本机数字量输入点数 14
输入类型 漏型/源型
本机数字量输出点数 10
输出类型 固态——MOSFET
数字I/O映象区 256(128输入/128输出)
模拟I/O映象区 64(32输入/32输出)
允许最大扩展I/O模块数 7
最大数字量I/O点数 230

最大模拟量I/O点数 56AI/28AO

脉冲捕捉输入 14
脉冲输出 2×20KHz
高速计数器

总数

单相计数器

两相计数器

6×30KHz

4×20KHz

数字量输入特性
本机集成数字量输入点数 14
输入类型 漏型/源型 (IEC 类型1/漏型)
额定电压 24V DC
最大持续允许电压 30V DC
逻辑1信号 ( 最小)
逻辑0信号 ( 最大) 18 VDC,2.5mA
5 VDC,1mA
隔离(现场与逻辑)
光电隔离
隔离组 有
500V AC,1分钟
见接线图
同时接通的输入 14
最大电缆长度
屏蔽

非屏蔽
500米(标准输入)
50米(高速计数器输入)
300米(标准输入)
数字量输出特性
本机集成数字量输出点数 10
输出类型 固态 - MOSFET(源型)
额定电压 24V DC
输出电压范围 20.4至 28.8 VDC
逻辑1信号(最小)
逻辑0信号(最大) 20 VDC,最大电流
0.1 VDC,10KW 负载
每点额定电流(最大)
每个公共端的额定电流(最大)
漏电流(最大)
浪涌电流(最大) 0.75A
3.75A
10μA
8A,100ms
灯负载(最大) 5 W
接通电阻(接点) 典型值0.3 欧姆,最大值0.6欧姆
隔离(现场与逻辑)
光电隔离
隔离组 有
500V AC,1分钟
见接线图
延时(最大)
断开到接通
接通到断开
2ms(Q0.0, Q0.1),15ms(其它)
10ms(Q0.0, Q0.1),130ms(其它)
脉冲频率(最大) 20KHz(Q0.0和Q0.1)
同时接通的输出 10
两个输出并联 是,仅输出同组时
最大电缆长度
屏蔽
非屏蔽
500米(标准输出)
150米(标准输出)

网友D:
错误的,当用vd是一个单元的间隔是4 vd10=vd10-vd13 vd14=vb14-vb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