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误区

楼主(2011-06-10):
以下信息由东莞瑞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未经同意请勿转载,谢谢。。

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误区

一、 空压机变频改造节能后,空压机没有空车状态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变频空压机也有空车状态。
使用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达到节能的效果。随着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空压机压缩机构产气减少,使空压机尽可能运转在加载状态,提高空压机的使用率。当用气终端停止用气,或者用气达到压力要求,空压机会进入空车状态。
我们一般改造的空压机,为了节省成本,大部分使用原来三相异步电机,而非更换为变频电机,那么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在改造后为了保证自身的散热,确保电机扭矩。加载运行频率不能低于20HZ。卸载频率不能低于15HZ,否则,电机极有可能过热损坏,另一个方面,空压机电机转速过低,影响油压系统,如果内压过低,容易使空压机机头高温,同时增加油分跑油的可能性。此类电机也不适宜进行超频运行,最高频率为50HZ。也就是说,空压机变频改造后,加载时,电机动态变频范围在20HZ-50HZ间。另,我们对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后,空压机会设定3个压力控制点,加载点,恒压点,卸载点。
在加载点,电机50 HZ全频运行,当压力接近恒压设点,变频器降频运行,频率围绕压力值变化,在用气需求恒定的状态下,寻找合适的恒压频率,如果用气量不稳定,那么变频器将出现频率变化不稳定的情况。同时,当变频器以最低频率20HZ运转时,产气量仍然可以使压力达到卸载压力值,那么空压机将进入卸载状态。空压机空车,压力下降到加载点压力,空压机再次进入加载状态,重复上述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空压机会进入空车状态的原因。而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后,没有空车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二、变频空压机一定节能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现在的节能状态不等于永远节能,现在节能状态不理想也不等于永远不节能。

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后,变频器围绕压力进行频率控制,当生产用气量大于空压机产气产量时,此时压力都比较低,那么变频器始终全频50HZ运转,那么,也就是说空压机没有节能空间,这种情况下,节能控制显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空压机即使不需要变频控制也已经是最高能效状态,这个过程中,变频器只起了电机软启动节能及提高电机功率因数的节能效果,打气过程节能就不明显了。此时,如果压力达不到工厂用气需求,那么,工厂需要再增加一台空压机。
如工厂购置空压机后,那么此时空压机总产气量又出现过剩的情况,那么这台已经改造为变频控制的空压机又起到节能调节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后购置的普通空压机作为供气主体,变频空压机为辅助角色,调节供气量的恒定。
反过来说,假如当前空压机变频节能处于上述节能不理想的状态。又假如工厂产能下降,或者换来用气量减少,那么,变频空压机也会达到节能状态。原理和上述情况相反,那么我们就不作解析。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工厂产能下降,或者工厂生产分日夜班比较多。产量减少,用气减少。日班生产量大,晚班生产减少。又或者是错峰用电,日班生产减少,产能转移到晚班,这样夜间电费价格会比较低。
因此,我们说,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后,节能效果是根据工况而定。也不能盲目追求节能能效,机器的稳定性是改造及参数设置的前提。

东莞—瑞普
2011-06-09

网友A: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变频器的效率是多少?变频器的损耗是多少?变频的使用会使系统用电效率急剧下降!

网友B(2012-01-01):
真正的节能改造,还是选青岛聚能压缩机有限公司,www.jnysj.net,登陆网站就有收获,另外人家是先干活满意后付钱,你们可以吗,我们公司就是他们改造的,效果非常好,那个工程师都干了十年了,技术相当纯熟,专业,看着就舒服。

网友C:
这玩意真是噱头,

价格高,省电不明显

易坏

问题多了个去,不列举了

这两天空压机变频器爆了

通讯又不好

头大了

网友D:
我觉得就是减少了加载和卸载的过程。

以前改过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 安川变频器拖动。

变频后就是没有了加载和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