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脉冲问题求专家教授坐诊。

楼主(2011-06-10):
设备:三菱PLC(FX2N-32MT)三菱伺服J2S-10A电机HC-KFS13

环境:设备全在宿舍电脑桌上面测试.

伺服设置:电子齿16384/375

PLC设置:LD M0   PLSY K3000 K3000 Y0

问题描述:M0接通后伺服的指令脉冲累积P显示的接收脉冲在2100的左右并且略有正负波动,为什么会这样PLC指令不是发的3000个吗?怎么收到的脉冲差那么多?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用DRVI指令试试,还有就是脉冲线周围干扰太大,要做屏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DRVI指令试试,还有就是脉冲线周围干扰太大,要做屏弊,

FX2N的PLC不知道有没有DRVI?

网友B:
FX2N没有DRVI指令

网友C:
高速脉冲指令确实不太好用,我也需要解决类似问题,请哪位大侠推荐一款国产的高速脉冲很精确的PLC

网友D:
没有DRVI那个指令的   给你个经验之谈   用1S 1N的与伺服比较好用 不要用2N的

网友E:
上3U 3G更好。这年头,还用1S 1N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于上3U 3G更好。这年头,还用1S 1N

呵呵  有钱你就去买好了  你还不如用Q系列的

网友F:
估计你宿舍的蟑螂太多了,呵呵

楼主:
哎!!自己解决了把S1的值改的比S2大就行了。遇到过同样问题的自己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