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后节能率计算

楼主(2011-06-10):
以下信息由东莞瑞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未经同意请勿转载,谢谢。。

节能率测量方法有两个途径:
1. 直接计量法
2. 计算法

一、直接计量法
通过电度表计量节能改造前后用电数值比较。在节能改造前,安装一电度表在空压机进线端,计量一时间段的用电值,然后在节能改造后,在接近工况及相同时间段的前提下,计量用电值。然后将两数据进行量值对比,获取节能率。
上述方法,必须保证空压机用气工况相同或接近。否则,获取的数据将失去比较意义。
如空压机在安装电度表前已经进行节能改造,那么可以将变频器运行频率调节早50HZ状态,进行原工频工况模拟测量用电数值。由于空压机启动由变频器控制器,已实现了软启动,此时用电计量值会比实际工况用电计量值少一些。两值之差需根据电机启动频率而定。此值可以作为实际工况用电计量值的参考。然后再将运行频率设定为节能状态下的运行频率,再次根据上述方法得出节能后的用电值进行计算比较。

二、计算法
在空压机节能改造前后,通过空压机控制器上面的获取空压机总运行时间、加载时间,空载电流,加载电流。然后按空压机每月工作30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计算。

我们根据三相异步电机电功率计算式子:
P= √3×U×I×COSφ
= 1.732×U×I×COSφ
P为三相电机功率,单位瓦
U为线电压,即380伏
I为线电流,即钳式电流表实测电流,单位安
cosφ为功率因数,

月总消耗电功率=月加载运行电功率+月空载运行电功率
月加载运行电功率= 1.732×U×I(加载电流)×COSφ ×30天×8小时×加载时间/总运行时间/1000
月加载运行电功率= 1.732×U×I(空载电流)×COSφ ×30天×8小时×(总运行时间-加载时间)/总运行时间/1000

东莞—瑞普
201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