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问题

楼主(2011-06-10):
设备:三菱PLC(FX2N-32MT)三菱伺服J2S-10A电机HC-KFS13

环境:设备全在宿舍电脑桌上面测试.

伺服设置:电子齿16384/375

PLC设置:LD M0 PLSY K3000 K3000 Y0

问题描述:M0接通后伺服的指令脉冲累积P显示的接收脉冲在2100的左右并且略有正负波动,为什么会这样PLC指令不是发的3000个吗?怎么收到的脉冲差那么多?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将电子齿轮改成1/1,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将电子齿轮改成1/1,再试试。

修改成了1/1但还是和原来一样,控制线路只接了EMG SON LSP LSN通, 然后就是Y0-PP  Y3-NP其他没有接线.会不会是别的什么问题像其他参数的设置.

网友B:
看是不是脉冲输入接口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