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工作一段时间异常

楼主(2011-06-10):
LG120S的PLC程序输好做几个小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把PLC内数据,程序,参数等统统clear后重输程序,又能有几个小时,老是这样,怀疑PLC问题,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不知道哪位弟兄,前辈告知一下原因,另外一些一样的设备都正常,设备我们自己都一样做了些改动

网友A:
描述得不清楚,比如你的PLC外围的情况,你所谓的故障描述也不清楚。

没用过LG的PLC,根据楼主的描述,PLC模块换过了问题还依旧的话,楼主把线性电源、PLC底板、和I/O回路检查一下。

另外如果PLC的电源干扰、电磁干扰比较厉害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出问题之后,能否在线监测,如果能就好办了.LG120S我用过十多台,都比较好.

网友C:
恩,既然能下载程序,那就在线状态监控,问题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