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不同PLC程序能转换吗

楼主(2011-06-10):
我们这有一个用LG120S,一个用80S的PLC硬件连接一样,前者有程序,后者无,能否转换程序使用,望答疑。

网友A:
是可以的,如果你对LG的PLC不了解有可能还是做不对。

网友B(2011-07-18):
这两个是可以转换的,打开程序,在左边监控两个字的下面空白处右击,选择属性,选择需要转换的PLC型号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指令不通用,会显示ERR,需要重新更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