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A功能不够

楼主(2011-06-11):
英威腾CHF100A功能不够:没有频率停机记忆功能,我的是程序运行,好几个速度,有时候频率运行到某个频率要暂时停机,然后再以当时的频率运行,可是不行,伟创的就可以,害我又要换机器。就不能把这个功能加上去吗?

楼主:
怎么没有答复??????

网友A:
LZ不是赚到家了,价格相差很大哟。

网友B:
有这个功能。用简易PLC运行(在PA组参数),然后把PA.36设为1就可以了。(PLC再启动方式选择设为从中断时刻的阶段频率继续运行。)

网友C:
就按照楼上说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2011-08-07):
那应该是以前的系统问题吧

网友E:
这么简单的功能肯定有咯

网友F(2021-07-24):
有的,是你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