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的变频器吗?

楼主(2011-06-11):
一台三相电机要在家里使用,但进户线只有单项220V的,市面上有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的是

给推荐一款呗

没有什么要求,三相380输出即可

网友C:
      多的是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呀,我这有一台小的0.37KW的拆机的爱默生的变频器,需的要话可联系我啦。

网友D:
没有的,变频器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是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呀,我这有一台小的0.37KW的拆机的爱默生的变频器,需的要话可联系我啦。

11K的

网友E:
有这种单相进三相出的,具体最大的输出功率的得查一下。

网友F:
  家用单相的变频空调机 其室外机部分的压缩机电机的驱动电路就是“单相进,三相出的变频器”。

网友F:
  在单相家用电器上把单相50Hz电源改变成“三相变频电源”为的是在单相电源条件下使用三相感应电动机。

  在只有单相电源的家用电器上为什么要使用三相感应电动机呢?答案是三相感应电动机电气性能比单相感应电动机电气性能更好、更易于变速运行,而且三相感应电动机比单相感电动机简单,在相同的输出功率前提下,三相感应电机比单相感应电机更小巧更节约材料。

网友F:
  可是有的人却要反其道面行之,偏要想在三相电源的环境下用三相变频器来给单相感应电动机作调速装置!但是,普通三相变频器只能仅供三相感应电机作调速用,不可用于单相感应电机!

网友B:
你去百度一下单相输入变频器好了,松下就有,台安也有,只是你说的这么大功率的可能没有

网友F:
  电功率大的设备,用三相供电网络供电,电功率小的设备(譬如家用电器)用单相供电网络供电。很大一片住宅生活区的整体供电网络是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整个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大致均分成三个单相供电网络分别对住宅生活区的三个部分小区供电。

  我见过有些资料上有把单相220V电压规格的变频器做到2.2KW的。楼主要的11KW恐怕没有!单个负载功率达11KW的电器应该算是“大功率的设备”应该采用三相电源来供电!

网友G:
倒是有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未见有升压型的。

网友H:
有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要把电机星形改成三角形接线

网友I:
有的。这种变频器多得是。

网友J:
单相220v进,三相380v出,,小功率的国产有

网友K:
没有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

网友L:
单相220V变频器接三相380V电动机时,将电机由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未见过有升压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M:
有吧,我觉得可以有的!

网友N:
有的,电压通过倍压整流,2次,就可以达到了

网友O(2011-08-02):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如有需要,电话联系:18993112627产品介绍:输入220V±15%。输出380V,

网友P:
有的,可能功率都不大

网友Q:
用普通3相380v变频器经过简单改造就可以满足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

网友R:
小电机没问题,大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S(2012-09-15):
有的,具体数据可以到国胜电器里看:http://loopy.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