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电机正反转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1-06-11):
现有台达伺服电机在调试时遇到往返的速度相差很大,不知怎么回事?是用脉冲加方向的 ,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是用的那个系列的?

楼主:
是ASDA-AB系列的

网友B:
楼主你好,电机的转速与频率有关,正反转速度相差很大,是否存在参数设定不一样而导致的,

楼主:
脉冲一样的啊,可就是速度不一样啊,是用的脉冲加方向控制点的

楼主:
要是参数设置问题的话,请指点设置哪些参数啊,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我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