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触摸屏电箱,不开散热孔行吗?

楼主(2011-06-11):
内装有简单的两个接触器,一个开关电源。铁皮电箱,能不能不开散热孔?粉尘太多

网友A:
看样子可以东西不是很多,如果空间比较大,不开也行。可以使用风扇加防尘海绵。

楼主:
防尘海绵?啥都不用也可以吧。有专用防尘罩买吗,到处找不到。

网友B:
可以没问题,接触器和开关电源发热量不大

网友C:
如果温度不高,空间够大,不开也可以的

网友D:
可以啊 你开个正方形 有通气的还带过滤的那种 还可以装上个排风扇

网友E:
这个可以不用的,你没有什么比较发热的元件,如果要用防尘罩的话日东工业和米思米以及东方马达也有的。

网友F:
开个口,装个风扇最好

网友G:
可以内部风冷,在全封闭电控箱内,这样最可靠、寿命长。。。。。。故障低。

网友H:
不开没有关系啊,又没有什么发热设备

网友I:
要根据电箱的使用环境温度来考虑。

网友J:
是否开?这要看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