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新出PLC的BUG

楼主(2011-06-12):
施奈德最近新出的M238和M218,都有同样的BUG,当你做运算的时候,分母不能不0,如果为0.会报程序例外故障,而且CPU停止运行,需要重新激活才可以启动。希望朋友们注意做好分母为0时处理程序。

网友A:
这个哪家都一样吧?

网友B:
小学数学问题  呵呵

网友C:
呵呵,这种情况下PLC不给崩溃了算不错了。

不让启动说明施耐德的错误检查做得不错。

网友D:
所以说无知并不是最可怕的,不懂装懂者尤甚……

网友E:
对于除法,在处理之前都会判断除数是否为零

网友F:
也是,这个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G: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Quantum上面试了一下,发现分母为零时候,输出结果等于分子输入

网友G:
而step7分母为零的时候输出结果是零,我个人认为输出结果为零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