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三菱触摸屏的师傅.

楼主(2011-06-12):
大家好 小弟今天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 使用数据输入元件的时候 碰到就是数据输入以后在PLC上监视D中的数据 和实际显示的

不一样 好像不是10进制数据   具体设置可以看下我的图片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忙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还有就是PLC的T如果数据是

D的话  为什么D中的数据在监视过程中不显示呢 而显示的是实际使用的时间.  我的PLC是Q的  低速时间设置了10MS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谢谢阿

网友A:
你尝试一下改动数据类型,将BCD16换成其他的…

网友B:
改变BCD16, 格式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 怎么会是用BIN反倒对了呢  呵呵 之前用维伦 台达什么的都是BCD的 谢谢大家  Q的D区需要设置的 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