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12):
这是我们烘箱上单相电机上标注的接线图
由于看不懂这个图我就按单相电机的通用接线方式(图二所示)接线,电机能够转。
请教大家,按照电机上标注的那个接线图应该怎么接线。或者请大家告诉我电机标注的接线图应该怎么解释,字母V代表什么意思?(图三上端为电机内部出来的接线,下为我自己接的线。图中的字母都是按接线盒上的字母标注的)

网友A:
此接线图完成正确:电源接入图一(正转)U1、U2电机即工作。Z2--U2,U1--V1,V2--Z1:的短接线保证绕组接线的正确------V1 V2 是电容的接线柱。图二的短接线改变了副绕组首尾端接入电容-----电机反转。(你把主绕组接入U1、U2,副绕组接入Z1 Z2展开一下就是原理图        你明白了)

而你把电容接入了主绕组。-----无实际经验

网友B:
电容应该接在启动绕组上。

网友C: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电路应该是这么接的,1楼的同志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对:QHLIU68 关于

此接线图完成正确:电源接入图一(正转)U1、U2电机即工作。Z2--U2,U1--V1,V2--Z1:的短接线保证绕组接线的正确------V1 V2 是电容的接线柱。图二的短接线改变了副绕组首尾端接入电容-----电机反转。(你把主绕组接入U1、U2,副绕组接入Z1 Z2展开一下就是原理图        你明白了)

而你把电容接入了主绕组。-----无实际经验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谢谢你!

凡人?烦人?

网友:
U1-U2为主绕组,Z1-Z2为付绕组并串联电容,V1  V2接电容的接线柱,正转时U2与Z2并联,反转时主绕组首尾交换,U1与Z2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