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检测点的安装

楼主(2011-06-12):
压力检测点与温度检测点在同一管线安装时,间距要是多少,有什么标准没有。

网友A(2011-10-11):
应该没有吧。。。。。。。

网友B:
就是木有!

温压一体滴表计,取压测温就是一个点哩凯·····看图

www.sc-sensor.com

网友C:
根据介质的流向,一般是压力在前,温度在后!距离为三D(D为管线直径)

网友D:
一般开孔点安装依据是由于温度测控点插入管道内对介质产生压降及造成介质流动状态波动对压力检测产生影响,而压力取压点没有插入管道内的物体对介质的热交换很快能够形成热平衡,所以基本上顺序就是温度测控点在压力测控点后部。

网友E:
有要求,一般要求压力测点取样安装在温度取样点的前面,如果温度测点取样安装在压力测点取样的前面,据要求有一定的距离,避免温度测点影响压力测点的测量,因为如果二者距离较近,介质在流过温度测点的外套时产生的涡流会对压力测量产生影响,是压力测量不准确,并且有波动,二者的距离依据温度套管的粗细不同而有所差别,距离应在此段温度和压力变化不大距离范围内的最大距离。

网友F:
请注意,如果是涡街流量计做温度补偿,大于2D

压力和温度应安装在流量仪表的下游,温度在压力后面,间距2D,

横河流量计专家,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