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每次下载程序至PLC时,VB,VD寄存器内的数据变为零,

楼主(2011-06-12):
S7-200每次下载程序至PLC时,VB,VD寄存器内的数据变为零,有办法不清零吗?

 vb内的数据保存到EPROM可以几十个一起保存吗,还是需要每保存一个V就要写一次SBM32,SBM31

网友A:
下载时 不要选数据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后来如果只是修改了程序 那下载时只要选择程序块就可以了 既不清零 还节省下载时间

网友B:
1,下载程序时只选程序块,不选数据块

2,在线时先上传数据块保存到PG后再下载

网友C:
下载程序时将数据块点一下,如图只选程序块就好了。

网友D:
不错  学习了 西门子的软件还没有用过 呵呵

网友E(2011-08-06):
为什么你不把你希望的值在下载的时候一起下载到PLC?用数据块下载吗。

我的说法刚好跟上面的都相反。不是避开下载,而是有目的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