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圈电机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1-06-12):
有个项目要控制一音圈电机作往复运动,音圈电机行程约0.5mm,1秒钟作80次左右的往复运动,但不需要控制音圈电机的位置与速度,只要求能往复运动,能控制输出的力(电机的电流在2A以内),上位控制器可以用IO或模拟量控制电机运动,请问采用哪种驱动器最节省成本?本人略懂电子技术,能不能DIY一个音圈电机驱动器,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只要求可以来回运动并能控制输出力的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流2A,不高!反电势系数或者目标振幅和频率下的反电势幅值有多大?

建议根据目标工况下的反电势合理选择驱动电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模拟跨导型功放,完成电压到驱动电流的转换,或者自己找个驱动能力高于2A的HiFi音响功放IC,基于此做电流闭环控制。

网友B:
当然有啦,给你推荐一款美新USAS直线电机音圈电机
产品特点:推力特性平滑、无波纹推力和电磁吸力、运动质量轻、加速度大、模块化设计、行程可任意延长,
主要应用:半导体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制造和晶片封装设备等;平板显示器产业(PDF),精密测试设备,硬盘、连接器制造,印刷制版设备等;生命科学、医疗设备,机器视觉检测设备,各种取放装置;电子元件表面贴装设备,PCB检测设备等;物流设备装置等
美新精密电机有限公司(USAS Motion)是一家致力于提供高性能的直线和微摆动运动的专业研发及制造商,可为全球范围内的OEM及工业市场提供直线型、微旋转型运动的最佳解决方案。公司主要经营直线型、旋转型音圈电机,同时可按客户需求提供无刷直流永磁同步线型电机。除了销售各类标准件,公司也具备根据客户具体需求设计开发并量产各类特殊件的能力。凭借我们多年在电机、制动器等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公司在亚洲、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区设有的服务及支持人员将给您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支持以及最优质的产品。同时,我们的亚洲制造中心可为您提供低成本的OEM生产需求,加上我们严格的品质部门和生产部门,保证了我们物美价廉的产品。圆柱型音圈电机系列应用相当广泛。这种电机很高的加速率能够产生0.7N-1000N的强大动力,而其行程甚至少于50mm。 该款电机主要应用在医疗、半导体、航空、汽车等领域,包括阀门制动器,小型精密替换测量仪、振动平台以及主动式减振系统等众多方面。市场主要指向医疗、半导体、航空及自动化工业领域。与同级圆柱型系列音圈电机相比较,矩形音圈电机系列产生较小的推力,但其行程相对较长。其推力达1000N,往返路程为250mm。矩型音圈电机系列对产生X-Y轴运动是很理想的产品,而其市场主要指向半导体和微机床工业领域。扁平型音圈电机系列与矩型系列相比在同等体积的情况下行程相对较短,但其优势是高度面较低。推力达500N,行程达15mm。 扁平型系列是产生短行程的X-Y运动的理想产品,其市场主要指向半导体及微机床工业行业。矩型音圈电机系列对产生X-Y轴运动是很理想的产品,而其市场主要指向半导体和微机床工业领域。摆动型音圈电机系列采用矩型系列产品的技术,将矩形系列产品予以弯曲,以形成一定的优先角度定位系统。其典型的扭矩达到100度,扭力达 50 N-m。 摆动型系列产品典型应用于激光技术中的镜面定位器,摆动型阀门制动器、摆动型定位系统以及飞行控制器等方面,涉及半导体行业、自动化、飞机工业领域。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请问“反电势系数或者目标振幅和频率下的反电势幅值有多大?”,这里如何得知反电势系数或者目标振幅和频率下的反电势幅值? 以往使用音圈电机没考虑到这些参数,所用的伺服与驱动电源都是音圈电机供应商推荐的。还有就是本人没做过伺服,请问如果自己DIY驱动器的话,这个驱动器使用模拟电路就能实现吗?

网友A:
把一台不通电的音圈电机被另一台通电的拖动到目标振幅和频率,用示波器看不通电的那台线圈两端的电压波形,测量幅值。

DIY请借鉴HiFi音响所用模拟功放电路,任何一本模拟电子学教材都会讲到。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应用我知道怎样能降低成本,我的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用的QQ22810988

网友D(2012-12-13):
我公司可以提供 相应要求的音圈电机 QQ1024540961

网友E(2013-03-06):
音圈电机:音圈电机是一种反应频率最快的直驱式电机,分圆柱音圈电机,摆角音圈电机,矩型音圈电机,它的原理是带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的力的作用,所以音圈电机具有零磁滞、零磁槽效应,高响应,高精度,高加速,高速度,力特性好,控制方便,体积小和分辨率无限小等优点,在国外,音圈电机被认为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伺服驱动装置。根据驱动、反馈、控制器和控制算法等配置高低,音圈电机一般可以达到500-1000Hz的运动频率,甚至更高

你这个应用选一个线性驱动器没问题,您董电子技术,自己DIY一个都没问题

QQ 305786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