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保持转矩的如何测量?

楼主(2011-06-12):
大家好!我做一个项目时需要测试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不知哪位专家做过相关的项目,或者知道相应的测试方法,或厂家有相关的测试设备以及资料!有相关的测试设备,可以把测试设备资料先发我邮箱:lihuxiuwxy@126.com,谢谢大家!小弟急切的盼望着大家的回答!

网友A:
需要用到力矩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测试步进电机被外力拉偏一个齿距角的角度范围内对应的力矩和角度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需要用到力矩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测试步进电机被外力拉偏一个齿距角的角度范围内对应的力矩和角度关系。

波恩老师:您好!您的意思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测出电机的矩角特性,然后得出电机的最大静力矩,但我感觉最大静力矩跟保持力矩不太一样吧?希望波恩老师能不吝赐教,给详细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既然知道步进电机的“矩角特性”概念,就看你如何理解“最大静力矩”跟“保持力矩”的关系了。

步进电机,如果不存在功角偏移,就没有力矩输出,负载力矩不大于“矩角特性”中给出的最大力矩,步进电机就足以把转子偏移角限制在平衡位置附近的±1/4齿距范围内,负载力矩大过这个最大力矩,随着步进电机被从平衡位置拉出±1/4齿距范围,步进电机的力矩输出按矩角特性”开始衰减,步进电机也就被外负载拉偏失步了。

建议先找本教科书看看步进电机方面的理论。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方法试一下,在电机的输出端通过机械的连接器(自制)与扭力板手连接,逐渐增加扭力板手的扭矩,就可以大概地测出电机的扭矩;

网友C:
保持转矩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量方法和静转矩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