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时的自检都做些什么检测?

楼主(2011-06-13):
变频器启动时的自检都做些什么检测?

网友A:
1、变频器调速启动电机时,不需要零频起动,额定转差频率起动最好;

2、启动过程,主要是检测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是几倍的额定电流,说明启动频率设置的太大;

3、启动过程,主要是检测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说明启动频率设置的太小;

网友B:
张三家牛跑了,李四家狗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三家牛跑了,李四家狗叫了,……

人才!

网友A:
4、变频上电自检:

1)电源保护参数;

2)I/O参数设置;

3)功能参数设置;

网友D:
只在实验室做过实验,没有工业现场调试过,我们做的实验室都是零频率启动的,在满载时也是,几乎不怎么过流

网友E:
设计过变频器的来说下。

我只知道有的变频器要做 输出接地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