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系列位置控制精度0.01度能达到吗?

楼主(2011-06-13):
用西门子S120系列单轴的CU310DP,模块型功率模块PM340,加DMC20,SMC20,1FK7高动态响应电机做位置控制,电机内部的2048编码器(多圈绝对)做速度环,外部编码器2048(单圈绝对)做位置环,要求精度达到0.01度,外部没有减速机等等,就经过一个联轴器,

请问精度0.01度能达到吗?注意,精度0.01度

网友A:
取决于你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和精度!你的编码器分辨率都不够!

网友B:
别的都不用提了,就那个2048的编码器,您连0.1度都没戏,更不要说0.01度了。要是1度还差不多。

网友C:
精度0.01度,折成角秒就是36角秒,看编码器自身精度是否能好优于20角秒,2048如果是正余弦,还可细分,名义分辨率做到比0.01度搞一个数量级问题也不大,如此,或许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