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S46启动器老是PHF错误

楼主(2011-06-13):
接通三相电软启动器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但是断开三相电停机时软启动器就报PHF却相错误,但是每次接通三相电通都能够正常的启动和运行,停机时就错误,请问各位高考这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设置了制动停车有关系,或者说是因为外部控制电路没接好导致停车功能没有启用?PS电机功率跟软启动器功率是相匹配的。

网友A:
断开三相电报故障是正常的

网友B(2013-07-04):
停机控制部分是不是有问题如接触器动作先后顺序,仅供参考

网友C:
是不是先把软起电源切断了

网友D:
您好老师们,LG变频器IG5系列显示故障代码H1-1,是什么问题呢?帮解决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