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1-06-13):
请教大侠们,FX2N-2AD一次只能转换一个通道,但是如果两个通道需要同时转换怎么办?X0和X1接通之后就能一直转换,还是给一个脉冲转换一下?因为AD接收的是4-20ma信号,我需要两个通道不停的转换输出,请问需要怎么做,或是程序上需要再怎么改?谢谢热心的大侠们了!

网友A:
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模拟信号的 , 如按照此梯形图设计,如果X0一直接通,CH1则一直在采集模拟信号,X1一直接通,CH2则一直在采集模拟信号,两个通道采集的信号必须是同种类型,要么都是电压,要么都是电流。

网友B:
用FX2N-4AD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C:
恩 同意,你在PLC上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模拟信号的 , 如按照此梯形图设计,如果X0一直接通,CH1则一直在采集模拟信号,X1一直接通,CH2则一直在采集模拟信号,两个通道采集的信号必须是同种类型,要么都是电压,要么都是电流。

 谢谢大侠,再问一下,如果两个同时接通,那么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CH1和CH2各转换一次,对吗?如果X0或X1断开,则转换停止,对吗?相当于是接通开始转换,断开停止转换,是接受的常闭信号,不是接受的上升沿脉冲,对吗?非常感谢大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