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时钟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s7-200时钟指令中有读写时钟TODR和TODW指令,还有扩展时钟读写指令TORX和TORWX。

手册中说前者是读写硬件时钟,而后者说是从PLC中读写时钟,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读写硬件时钟”指扩展的电池/时钟组件中的时钟,属于单独购买的。

“PLC中读写时钟”只S7-214以上的PLC,有内置的时钟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