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1-06-13):
各位前辈:
      我有一个关于软启动器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工况要求是;(总承包单位是想省掉一条电缆线)
      1.通常情况QF2闭合,1#水泵运行,KM分开,2#泵停止。
      2.在特殊情况下,将QF2分开1#水泵停止运行。利用B\C两相的电压,让KM吸合,启动2#泵。
      但是我做的电路不能实现以上功能,在将QF2分断的情况下,ABC三相之间的电压很低,几乎为零,KM无法吸合。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我该如何修改?谢谢大家!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首先你现在的设计有这么两个问题:

1、QF2这个地方不能用空开,需要换成接触器,否则你停1#泵只有直接停软启了,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带电去拉QF2这个空开来停泵;

2、控制电源不应取软启输出端,应该取QF1的输出端,否则软启上电后如何启动;

其他控制回路的联锁你自己动动脑筋就行了,有问题再说

网友A:
不过说实话的,我都没想明白控制电源为什么非要380VAC的,还是用24VDC好些。如果说接触器线圈是380的,那么通过继电器给出去也好些啊,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现在的设计有这么两个问题:

1、QF2这个地方不能用空开,需要换成接触器,否则你停1#泵只有直接停软启了,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带电去拉QF2这个空开来停泵;

你说的对,我只是把电路简化了。我的软起输出端是用接触器的,软起与软起的控制回路在100米以外的中控室内,我图上说的控制回路就是在现场加装的2#泵的控制箱,只是控制2#泵接触器的。启停顺序是在1#泵停机状态下将QF2分断以后去中控室启动软起,再按现场控制箱的启动按钮,启动2#泵。但是我这样操作,软起有输出,但是电压很低,接触器无法吸合。我该如何作修改?

2、控制电源不应取软启输出端,应该取QF1的输出端,否则软启上电后如何启动;

其他控制回路的联锁你自己动动脑筋就行了,有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说实话的,我都没想明白控制电源为什么非要380VAC的,还是用24VDC好些。如果说接触器线圈是380的,那么通过继电器给出去也好些啊,个人意见

我也很赞成你的意见,碰到过用380V.AC的线圈带来很多不准确的信号。但现场是很不方便再去放线了,所以才选择用380V.AC的接触器。

网友B:
如果2号泵也需要软启就比较麻烦,但仍然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如果2号不需要软启就比较简单。

你的电路功能没能实现估计是,你的软启动器没有旁路功能!当可控硅负载电流太小时,低于维持电流时,无法导通,因为指示灯,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太小。可以采用假负载,如功率较大的白织灯来使可控硅导通。

楼主:
请教第五纪冰川

我的2#泵是不需要软起停的,我该如何修改我的电路?

加大功率的白炽灯,没有零线啊。有380V.AC的白炽灯吗?

网友C:
电源取QF1下软启上,经QF2附助触点到KM线圈。

网友D:
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源得从软启上端取。 楼上的方法就不错,用QF2的辅助触头互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源得从软启上端取。 楼上的方法就不错,用QF2的辅助触头互锁一下。

谢谢你,现在我是想不再敷设电缆,控制电源在软起之下取。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E:
如果是省一根不短的主电缆,这想法还有意义,
如果是想省一根控缆,完全就没必要
多放一根控缆,多不了多少钱,但整个方案都合理了,2#泵也具有了软启动功能

网友E:
如果1#泵现场控制箱控缆还有备用线,哪怕是只有一根,如果1#与2#现场控制箱距离不远,那么一切都好办!

网友F:
在1#和2#接触器之间加一个转换开关不是很好吗?

网友G:
控制电路电源应从QF1上端取,启动器下端不能有接触器,电器间的互锁可利用加装辅触实现

网友B:
你的电路不需要任何修改,唯一担心的是软器能不能承受30kW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电缆又比较长,压降会比较大,害怕过低导致你控制回路中的交流接触器无法保持闭合。灯泡,3个220V 星接或 2个220V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不需要任何修改,唯一担心的是软器能不能承受30kW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电缆又比较长,压降会比较大,害怕过低导致你控制回路中的交流接触器无法保持闭合。灯泡,3个220V 星接或 2个220V串接!

谢谢大家的指点,特别是第五季冰川。

现在工艺又调整了,2#泵的功率变更成7.5KW的了。我在A\B 与B\C之间串接两个灯泡就可以实现我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