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感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我在现场部署了一些传感器,在控制柜里,我用了一个220V转24V的直流电源给这些传感器供电,传感器的信号用西门子模拟量模块EM231接收,PLC用的是S7-226CN。但是传感器信号却很不稳定,总是受到干扰,我把柜子里的变频器等干扰源全部关掉,干扰依然存在,最后,我是用PLC上的24V输出给传感器供电,这样才得到了稳定的传感器输出。但是,由于PLC的24V输出容量有限,不能挂载太多的传感器,用直流电源又总是受到干扰,请问一下各位,这种干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能否使用直流电源而不受这样的干扰,谢谢了

网友A:
同感!最有可能你所安装的传感器周围存在磁场,是磁场干扰造成的。

这是我的感触,还得请高手分析。

可以联系我,QQ303354327   电话:053286123256   瑞士STS传感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就在PLC和传感器之间加个隔离器,有隔离器给传感器供电!我们公司有信号隔离器。需要请联系。并提供技术支持。QQ1481872128

网友C:
估计是供电不纯净,换一个好点的电源在测试一下,还有传感器的路径,传感器本身的电缆用屏蔽电缆等,

网友D:
1、准他“女马”是开关电源闹滴?

2、换成线性电源(变压器)供电吧,,,功率3W\、5W足矣,木有几个钱,,,每个传感器配一个

3、传感器共用电源,有时彼此会串扰,,,串扰处理起来,超麻达,,,功夫也是钱呀

4、俄靠电~~~~~~~~~~~~~~~~~~~~~

.

网友E:
你用的24v开关电源之前加一个220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再者把开关电源的0v跟西门子电源模块的0v连起来试试。

网友F:
直流电源只给传感器供电的话,可以用好点的开关电源。或者如楼上所说,直接用配电器给传感器供电,不过这样成本上去了。

网友G:
这个和传感器本身用的线有关系,我是传感器生产厂家,你可以用用我们公司的传感器。这种情况就会消失,我们公司生产的光电开关可以直接替换omron,SICK,图尔克,邦纳,西门子,P+F等产品,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自动化 张欣 QQ:1048065439

网友H:
应该是直流电源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I:
注意,电源坏传感器,还挺多见的,你最好测量一下电压的波动范围。

一般现在的压力变送器,宽电压供电的多,8...32V对应4...20mA 输出

如果受电压影响那么严重,试试新传感器?

网友J:
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你的干扰是哪里来的,你的传感器电缆线是否是跟你的设备动力线一起走的,接地是否有做好,等因素都要考虑到,综合这些问题才能够完全的解决您现场干扰的问题,如果单独配个电源是好的,但是电子产品都存在一个使用寿命问题,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品牌的?可以联系我一下15000625341

楼主(2011-08-17):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过小弟的问题目前依然没有解决,按照大家说的,花了几万买了220V的参数式稳压电源来给220转24的开关电源供电,结果效果依然不理想

网友D:
俄靠,,,“花了几万?”,,,真能胡扯,,,有几千花,去买个净化电源,立马搞定!

你咋嘛来来回回,老是舔开关电源滴屁股鸟?~~~~~~~~~~~~俄滴乖乖····呵呵呵

网友K:
所选择的开关电源是否是三芯220V规格的?

这个第三芯是接地的,可能和直流输出24V电源地连通的.

此接地与传感器接地为非等电位,容易造成干扰

多点接地是模拟信号检测的大敌.

网友L:
在电源前加个滤波器就可以了;另外买好点的传感器

瑞士宝盟传感器可以满足要求

吴先生:

QQ:47005817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所选择的开关电源是否是三芯220V规格的?

这个第三芯是接地的,可能和直流输出24V电源地连通的.

此接地与传感器接地为非等电位,容易造成干扰

多点接地是模拟信号检测的大敌.

     有可能!

网友N:
把220V输入的保护地一定要接真正的大地,就可以了。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外壳节大地。 共模干扰没有泄放回路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把220V输入的保护地一定要接真正的大地,就可以了。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外壳节大地。共模干扰没有泄放回路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O(2011-09-23):
你电源共地了没有?负极短上试试

网友K:
搞定了没有?围观结局呢!

网友P:
旁边有动力线缆,传感器的线和380VAC的线缆走得太近了。重新步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