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西门子S7-200通讯方案

楼主(2011-06-13):
各位高手,请教八台西门子S7-200与工控机组态王通讯方案 qq469976618

网友A:
可以用PPI通信。但其中一台PLC要作为主站,让组态王与PLC主站通信。

网友B:
DP通讯没有用过组态王不知道,用WINCC经过DP通讯是可以的

网友C:
只能用MODBUS方式或自由口方式自己编程,200不能做主站,但PC可以做主站

网友D:
2种建议:

一、采用MODBUS方式,200做从站,PC做主站:

二、采用一个主200站,其余7个做从站,主站与PC通讯:

我推荐用第二种,第一种,我们做过,通讯速度很慢,主要是组态王的驱动不太好!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改进!

网友E:
使用多串口卡,直接与8台PPI通讯可行

网友F:
用组态软件可以直接和8台西门子通讯,只需要设置每台200的地址就行,地址不要重复,我用力控做过和六台台达PLC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种建议:

一、采用MODBUS方式,200做从站,PC做主站:

二、采用一个主200站,其余7个做从站,主站与PC通讯:

我推荐用第二种,第一种,我们做过,通讯速度很慢,主要是组态王的驱动不太好!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改进!

你们是做仕么的? 组态王的COM 口 驱动有点慢,我还以为我自己用VC 做的COM 调试软件有点慢,主要是接收结束的判断,因为 楼主要用 好几个S7-200的  子站, 所以轮训读一次,要读好多个数据帧,恰恰是COM 不擅长的高频率的,接收数据帧, COM 口上位机驱动 一般是 通讯速率可以很高,但你读100个字节,要分为 20次读取,那么这个效率是很低的,

所以楼主这个方案如果不能用 DP 通讯的话,最好 用组态王读取一个子200 PLC 站的数据,其他子站可以和 这个子站通讯,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H:
推荐: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注:对于非西门子触摸屏可能需要PPI总线桥)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BCNet-S7PPI所连接的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网友H:
欢迎索取详细资料或通过Internet在线测试:

wanghaibo118@126.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H:
l 支持西门子Wincc、组态王KingView、昆仑通态MCGS、力控Forcecontrol、IFIX、INTOUCH等组态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