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1在导入Ifix4.5项目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之前离职的同事留下来IFix4.5版本做的一个项目,现在我用5.1版本新建打开,在打开工作台的时候就会跳出报错:Historical Assign>Unauthorized access attempted,点击OK后就会自动退出工作台,并且还不能关闭运行(You Security privilege dose not allow you to shutdown iFIX Software!),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如果不重新启动电脑就无法打开所有项目的SCU,原因提示:Unauthorized access to  System Configuration! 哪位高手帮帮我,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附带情况:我有两个同事跟我一样的方法新建了项目,他们的都没有问题,只有我的笔记本和办公室公用电脑出现了此种问题)

网友A:
看你是不是程序安装步骤上有什么问题,比如少安装了什么软件!

或者你笔记本的炒作系统是不是不支持,跟你同事的对比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操作系统。

既然你同事没有问题,让你同事帮你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