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连接PLC问题

楼主(2011-06-13):
本人买了一根USB转RS232串口的数据线,驱动安装好。在设备里多了一个COM3端口,

使用该数据线时老是无法连接SIEMENS S7-200,还有触摸屏软件。

但是我连接三菱PLC时却没有任何问题!!

不解中。。。。。。

网友A:
有些USB转RS232模块里面接线偷工减料,不一定能支持编程电缆的转接。

网友B:
这个转换数据线不是万能的  有的好使,有的就不好使 都这样

网友C:
siemens 的PC-PPI电缆比较挑,一般的usb-com是不行的。

有时候就是能连上也不稳定。

建议直接usb-ppi。

网友D:
很明显,你s7-200是通信不上的,s7-200的通信是PPI协议,需要PPI数据线,普通的串口线怎么可以呢,看看说明书吧。QQ878582905

网友E:
USB转RS232有时是这样的,我的一是这样的,有时行很不稳定.

网友F:
做了十几年的工控

1这种问题也困扰了好多次,各种usb的编程电缆都用过,但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通信不上。

2后来买了一个PCMCIA的串口卡,和PLC通信采用串口的编程电缆,但有时候仍会通信不上。

3后来找了好长时间,还是买了一台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象DELL的,IBM的,联想的有部分机型仍带有串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USB的电平信号是5v,而RS232的电平是12v,所以还是原装的RS232口比较稳定。

网友G:
1,你直接用一根USB转RS232串口的数据线与S7-200通讯???有加“PPI”模块盒???

2,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怎么用通讯线的?

3,USB转的串口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都不稳定,最好用本本自带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