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型多轴运动控制器(DVP10MC11T):旋切方案应用示例

楼主(2011-06-13):
     ※ DVP-MC操作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1

     ※ CANopen Bulder V2.00 软件的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 旋切性能简介
此方案基于DVP10MC11T的旋切功能。旋切功能是指对材料在传输过程中垂直方向对其进行等长切割的工艺。切割过程中,旋切轴刀头的线速度与送料轴的线速度相等或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切割过程被称为同步区。
下图为其中一个周期的主从轴相位关系图。

特征
• 基于电子凸轮的解决方案,可以将此功能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电子凸轮功能
• 能更快地抢占市场:容易使用,从用户角度出发,使运动控制简单化
• 采用优异的控制器(DVP10MC11T)
• 适用性强,可以用于多种场合,如:切割、冲孔、印花
• 旋切功能属于高精度的同步解决方案
• 在运转过程中可以修改裁切参数,并在下个周期生效
• 同时能够保证平滑的加/减速度
• 有色标时,利用色标调整误差(本示例中无色标,有色标的情况稍微复杂)
典型应用
• 旋切机

• 包装机:下图为带色标的小面包

• 印花机

• 制袋机

■ 硬件架构
1.所需设备
• 旋切机构,(请参考连接示意图);
• 一台总线型运动控制器(DVP10MC11T);
• 一台触摸屏(HMI),用于监控DVP10MC11T;
• 两台伺服驱动器及电机(型号:ASD-A2-0421-M),被DVP10MC11T控制;
• 两条通讯连接线,下图中的紫色线,用于连接总线设备;
• 两个TAP-TR01(终端电阻:用于消除总线中的信号反射);

2.相关软件

      CANopen Buidler软件(须高于V2.00版本):提供图形配置接口,使用户更易掌控;自动扫描并识别机种,提高人机互动性。

3.连接示意图

■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
△ 2#轴的伺服参数设置如下:
P1-01=B (将伺服驱动器设置为CANOpen模式);
P3-00=2 (将伺服驱动器的CANOpen站号设置为“2”);
P3-01=403(将伺服驱动器在CANOpen中通讯速率设置为1Mbit/s);
P2-15=122(将伺服驱动器的逆向极限开关设为常开);
P2-16=123(将伺服驱动器的正向极限开关设为常开);
P2-17=121(将伺服驱动器的急停开关设为常开)。
△ 3#轴的伺服参数设置如下:
P1-01=B (将伺服驱动器设置为CANOpen模式);
P3-00=3 (将伺服驱动器的CANOpen站号设置为“3”);
P3-01=403(将伺服驱动器在CANOpen中通讯速率设置为1Mbit/s);
P2-15=122(将伺服驱动器的逆向极限开关设为常开);
P2-16=124(将伺服驱动器的DI7规划为原点信号);
P2-17=121(将伺服驱动器的急停开关设为常开)。
※ 设置完毕后两台伺服驱动器须重新上电。

■ 软件使用
1. 打开CANOpen Builder软件后,将伺服配入DVP10MC11T。

2. 右击“程序”后,选择“新建程序”。

3. 在新建的CFC程序区内编写程序。

网友A:
有必要看看,作点了解。

网友B:
能不能提供源程序下载啊?

网友C:
不是很懂,看看先,有些还是知道点

网友D:
软件里面有示例,从简单到复杂的都有

网友B:
哪里有?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D:
CANopenBuilder V2.00版安装好以后,按F1,查最后一章,应用范例

网友E(2013-08-29):
不错啊  挺好的 顶一个

网友F(2014-02-24):
引用 网友D:
CANopenBuilder V2.00版安装好以后,...

台达官网上写着,这个软件软件适合windows 2000 和XP系统。 有没有 适合Win7系统的CANopen Builder???求资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CANopenBuilde...

 现在V2.05已经发行,官网上可以下载,支持WIN7 32位系统!

网友H(2015-08-24):
现在V2.05已经发行,官网上可以下载,支持WIN7 32位系统!

网友I(2015-10-19):
楼主对10MC很熟悉么,12个伺服单独动作有没有做过呢,

网友J(2015-12-05):
不错啊  挺好的 顶一个。。。。。。

网友K:
好像看看,学习学习,没用过

网友L(2016-01-20):
MC控制机械手是否可以走2轴的S形的连续插补,用G代码或指令

网友M(2016-04-14):
这个好像给西门子差不多

网友N:
  有程序吗????????????????????

网友O:
有用的资料,有必要看看,作点了解。

网友P(2016-05-25):
哥哥四大古典诗歌大赛的的的个 郭德纲但是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Q(2016-07-31):
非常详细的框架,其实编程的前提就是先将程序框架搭好,在去编程!学习了!

网友R(2016-11-03):
楼主 你发份案例程序吗?十分感谢!

网友S(2017-06-20):
请问大神,该PLC控制ASDA-A2伺服时,伺服的站号是否只能从2开始?

网友T:
无语发程序出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U(2018-01-11):
刚好接触到这方面,好好学习下

网友V(2018-03-30):
不能控制其他品牌伺服么

网友W(2018-07-16):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下载看看

网友X(2019-01-02):
讲得不是很清晰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Y(2019-05-04):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 万分感谢

网友Z(2020-08-13):
qerqweqwe斯蒂芬斯蒂法封

网友AA(2020-12-08):
有案例吗????谢谢

网友AB(2021-05-07):
如果有程序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AC(2021-08-06):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提供源程序下载啊?

网友AD(2022-01-26):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