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T天车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1-06-13):
我们厂有个10t天车大车两边的电机不能同时工作...运行时一个电机会先动,另一个电机会向后倒半圈才能正常运行....

两个电机用的是同一个接触器...以前减速器出现过问题。已被修好。。现在天车出现跑偏十分严重..求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向后倒半圈这个电机有点不正常,你拆下来空载试试看,同一接触器下两个相同参数的电机应该同步起动的,

网友B:
不会是有电机缺相吧

网友C:
不会是有电机缺相吧 刹车片好吗

网友D(2011-08-02):
1、建议把联轴器拆下空运行试下,2、是不是用的绕线式的电机,把滑环查下,是否有接触不好或短路的。3、电机三想电流测下。4、

网友E:
先排除一下电机的问题。。。

网友F:
有反转现象的那台电机转子有缺相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反转现象的那台电机转子有缺相现象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