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T行吊问题

楼主(2011-06-13):
车间一5T行吊,吊铣床上铣头重物上升时,点动突然失灵,向上自动走到上断火限位才停,所幸是吊绳先断了,否则整个铣床都可能连根拔起,很不安全.请教各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A:
                你的现象查下接触器是否存在“附吸现象”,新接触器出厂为了防止E型磁铁生锈,一般上面涂抹了凡士林或黄油,如果使用新接触器,不将E形磁铁上涂抹的防锈油处理干净,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空气环境里有灰尘进入,灰尘与防锈油混合后,就会产生“附吸现象”,接触器线圈失电后,给人感觉接触器仍吸合在上面现象、电机一直运转。故障现象表现为:“有延时状态”。不严重是延时一段后释放,严重就很难释放。处理方案:将接触器从行车控制箱拆下来后,找块00号砂纸,把E形磁铁上轻轻的砂下即可。我就碰到过此故障。不妨您去试试。呵呵!

网友B:
不管是控制线路还是接触器引起的,首先电路设计有问题,行车要有紧停接扭,在紧急情况时可以在电源进线处断电。

网友A:
对:笑笑 关于   说明你对其故障原理不懂,这种故障是接触器线圈已没电压,但还是吸合在上面,这种故障与接触器主触头融合在一起有相像之处...

不管是控制线路还是接触器引起的,首先电路设计有问题,行车要有紧停接扭,在紧急情况时可以在电源进线处断电。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这种现像一般有二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接触器主触点融焊在一起,造成主电源没有断开。二是控制线有破损,在破损处短路使控制回路接通而使接触器主触点吸合。

网友D:
即使上升接触器断不开,还有一只总接触器,由急停开关控制的,同时两个故障出现的机率是很低的.除非改过了的控制箱,没有设置总接触器

凡人?烦人?

网友:
有些行车是没有总接触器的,我们公司的多台就没有,最好是加装一台总接触器,用来控制总电源

网友E:
2456楼说的没错,1楼说话太武断了,行车出现不停车的现象是有多种因素发生,不排除是接触器粘连引起的,但是在检查的过程中首先要检查控制线路。

网友F: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好。主要是公司安全不重视!!!!!!!!!!!

行车是特种设备,我们江苏从07--08年就开始要求操作手柄必须有急停开关+停止/启动按钮。

另在行车动力柜处作明显标志及外操作手柄-----以便紧急处理时切断电源。

网友B:
对:维修电工技师 关于回复内容:
对:笑笑 关于   说明你对其故障原理不懂,这种故障是接触器线圈已没电压,但还是吸合在上面,这种故障与接触器主触头融合在一起有相像之处...

不管是控制线路还是接触器引起的,首先电路设计有问题,行车要有紧停接扭,在紧急情况时可以在电源进线处断电。

看5楼朋友的贴子。

一般行车在操作按钮处有电源总按钮,起动后主接触器工作,然后才进行上下左右等按钮操作。遇到紧急情况时按紧停按钮,跳的是主接触器。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从控制角度来讲:控制回路是开环控制,对行车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失灵时,向上要碰到最终的钢丝(最后一道保护开关)限位,才会切断电源;向下时,会发生留钩现象。所以对行车来说,一定要闭环控制。并且各段起升下降位移行程的保护装置,一定不能失灵。可以用全程位移测量控制,也可以用点位开关来实现。

上述故障,可以断定回路中某个中间继电器或位移行程测量保护异常。我认为回路控制设计需重新考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现只临时将向上与向左按纽线对调了一下.主要原因还要参照各位朋友的意见去解决,

网友D:
照你这么说,故障明显是在控制回路,把手柄上面一段的电缆剖开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毛病都是出现在这个部位,原因是这个部位经常弯曲

网友H:
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你的按钮触点没有断开所致,通常都是灰尘惹的祸,

网友I:
控制线路有缺陷,控制手柄必备的紧急停止。

控制回路还可以加防触点沾连线路。

网友J:
同意1楼的观点,我也碰过此故障,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