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5KW电机(风机用)如何间隔循环运行?

楼主(2011-06-13):
一台960r/min,18.5KW的风机,启动后运行30MIN停止,停止时间为30MIN然后接着启动运行,如此循环。 请问用传统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如何实现循环运行功能? 求助。

网友A:
两个时继加一个中继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C:
买个双时间继电器,其触点具有接通多少秒然后断开多少秒依次不断循环的功能。

把原星三角电路的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拿掉,电路还要稍作改动,以便通电时可以自动启动。

把那个双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串到修改后的星三角控制电路的母线干路上控制其得失电即可。

刚才拿掉的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可以起保停控制这个双时间继电器。

管道上加装风门用电磁阀控制,也可以省很多电的,虽然没有关了好,但是不会经常的冲击电网和电动机和接触器。

网友C:
哦,18千瓦,冲击不大的

网友D:
也可用微电脑倒计时开关,例如CDS-101C来控制风机的循环运行.

楼主:
谢谢ls的的师傅的指点。 另外,如果取消了按钮开关后如何实现点动控制呢? 或者时间继电器有木有类似于按钮开关的瞬间接通功能?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将时继的一对常开接点并联在启动按钮上,是不是也可以实现? 我准备买一些继电器自己做做实验看能够成功。

网友E:
我就简单的说说,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自动定时控制:把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串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送电后让他延时给中间继电器一个启动电源来启动电机并自保,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串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把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串在中间继电器的自保线上。这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E:
这样时间可以自己定,对了记得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来启动控制柜上的启动点,把控制柜的自保线也要串在中间继电器的一个常开点上。具体是情况而定、、、、、

网友F:
可以考虑用台变频器作程序运行呀!

网友G:
微电脑时控开关加星三角电路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