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动机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

楼主(2011-06-13):
PLC输出控制信号到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输出驱动信号到伺服电动机,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

问,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动机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

看连接应该是闭环的,那么可不可以再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

如果可以的话,两个闭环控制不冲突吗?如果不可以,在位置定位上怎么可以更保险?

没做过项目,只是个人想不通的地方,希望朋友解惑,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比如说北一的龙门铣,X、Y、Z轴采用的是直流伺服闭环控制,当编码器的速度反馈信号出错时,就现飞车的情况;如果还要增加位置控制的话,可外加编码器,比如说,主轴要实现C轴功能,需外加编码器连接到伺服驱动器(比如:SIEMENS 840C的主轴控制卡6SN1123...,配有两个编码器的插口,有一个专供外加编码器使用的),以上只供参考;

楼主:
顶一下,谢谢楼上,希望知道如何利用PLC实现闭环,不需要太具体,俺不做项目,说出原理即可

网友B:
做闭环控制PLC上一般有运动控制模块,它来闭位置环,由伺服驱动器来闭速度环。都利用同一个编码器反馈来实现,运动控制模块通过PID运算,输出电压信号给伺服驱动,伺服驱动内部实现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控制。这样结合起来构成位置闭环系统。

网友C:
能量控制说的没错。
很多情况下一个编码器足以;同时反馈给速度环和位置环。
用两个编码器可以提高控制效果。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能量控制说的没错。

网友E:
“那么可不可以再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

可以,但是意义不大,除非是在所有的传动环节后再装个编码器,否则只要把伺服的信号接到PLC山个就够了。

“两个闭环控制不冲突吗?”

两个编码器信号的数据不一致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在编程时就想清楚以哪个编码器的数据为准了。

网友F:
本人认为用二个编码器是可以的,而且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控制回路及控制工艺相对复杂一些,编码器脉冲信号进PLC,其测量位移精度较准确,且较直观。在PLC程序中可以设置一些保护值,即位移的偏差量或定义为控制点,这些控制点我认为作为第二道保护点,也可以认为外环控制。而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是作为主要闭环控制,可看作内环控制。

网友G:
伺服控制器到伺服电机是半闭环控制,可以加光栅尺做到闭环控制,所谓开环控制是指没有反馈的。

网友H:
“看连接应该是闭环的,那么可不可以再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 ”

1、两个闭环的控制对象只能是各自的,不能是同一的;

2、两个闭环的控制对象只能是各自的,不能是同一的,可以是相互补充的;

网友I:
在运控中,这个不就是双闭环控制吗?基本上,运控都有这功能。做的好的控制器,比如TRIO,还有专门的指令,只要一条指令,就能达到双闭环功能。

网友J:
可以真么理解。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是闭环控制。

驱动器与实际负载位置之间是开环控制,所以再在负载上加上编码器,进行全闭环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真么理解。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是闭环控制。

驱动器与实际负载位置之间是开环控制,所以再在负载上加上编码器,进行全闭环控制。

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可以真么理解。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是闭环控制。

驱动器与实际负载位置之间是开环控制,所以再在负载上加上编码器,进行全闭环控制。

1、看驱动器与实际负载位置之间闭环控制,给定的应该是位置,检测反馈的是位置,电机是执行机构;

2、看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闭环控制,给定的是什么?检测反馈的是什么?

3、电机编码器与负载编码器的关系是什么?还是没有关系?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1、PLC输出控制信号到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输出驱动信号到伺服电动机;

2、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连接是闭环的 ,“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动机之间”就是“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的闭环,伺服编码器就按装在伺服电机上;

3、在负载上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例如可以完成相当于限位连锁机构一样的开关控制;

4、两个环各有各的作用,功能互相补充,并不矛盾!

网友L(2011-11-17):
1、PLC输出控制信号到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输出驱动信号到伺服电动机;

2、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连接是闭环的 ,“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动机之间”就是“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到伺服控制器”的闭环,伺服编码器就按装在伺服电机上;

3、在负载上外加一个编码器反馈到PLC做闭环控制 。这里一定用到运动模拟吗?可否直接将编码器接入到PLC的高速读数器进行实时采集。然后用于PLC输出到伺服脉冲与实际位置的对比,从而调整PLC脉冲的输出量以及速度。在PLC编程时候要运动到哪些主要控制指令,能实时调整其位置以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吗???若有类似的程序资料,我想借鉴和学习。麻烦发给我,谢谢:78963197@qq.com

网友M:
如果位置环仅限于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就是半闭环。所谓半闭环,就是位置环限于电机和驱动器之间。对负载而言,系统是开环的。要保证负载的定位精度,所以电机和负载之间不能用打滑的皮带传动。而只能是同步带、丝杠、齿轮等。如果负载带编码器并接入控制器(而不是驱动器),则是全闭环,驱动器只工作在速度模式,这时电机上的编码器只能用作测速,对位置环不起作用。以松下驱动器为例,仔细看一下MINAS的说明书,里面当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时,原驱动器内的位置环只断开的,指令输入由原来的脉冲,变为模拟量。但测速部分仍保持原来的结构。

网友N(2015-09-28):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1、PLC输出控制信号到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