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 输出起始值设置??

楼主(2011-06-14):
我用PLC PID想到生成PID控制,经调制运转很好。

但是有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进行编程

1. 当PLC通电开始运行,PID输出总是从最小值开始,逐步经过调解稳定。但是,我希望可以从某一个特定值开始,不然会存在问题,不知道怎么实现?

2. PID 自动/手动 切换:

当PID从手动模式 切换回自动模式,总是从一个比较random的值开始,但是我希望可以从某一个特定值开始 或者从 手动模式的最后一个值开始, 不知道怎么实现?

总之,这两个问题都是和设定PID 自动模式下的起始值 有关,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1、给手动控制赋值。 2、将PID的输出作为手动控制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给手动控制赋值。 2、将PID的输出作为手动控制值。

可设置进入PID 自动 的 条件值,即 偏差值 在比较接近 实际值时,自动切换到自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