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方案是否可行。关于VF曲线。

楼主(2011-06-14):
某恒转矩设备37kw。由于设计和使用工艺不吻合,电机长期要工作在6.5赫兹附近,并且频率一定不会超过10Hz。发热问题暂且不提。工作电流已经达到变频器和电机的峰值。
现在希望仅通过电气手段降低电机的电流。
我想把电机的接法由原来的三角形改成星型。然后把变频器的VF曲线由下图中常规的1直线线调成2曲线。能不能把电流降低根号3?

楼主:
我心里的矛盾是:

1.改成星接的时候电流是小了。但电压升高后电流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2.从电源上看,拖动同一个负载(功率)。电压升高后是不是电源方的电流应该减少了的。

那是不是说电机的相电流没有变,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可以减少?

网友A:
              50HZ时三相三角220V电机可以接成Y接380V电机使用,功率不变,磁通不变,电源由三相220V 50HZ变成三相380V 50HZ,电源输出电流降为1/1.732,所以我认为你的曲线2转折点以下应用没什么问题且的确能减小同频率输出时的电机发热.当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仍超过额定那就没办法了(你的负载转矩是恒转矩的话电机和变频需要加大),另曲线转折点以上会使电机磁通减小可能产生堵转并引发过流保护.简单的理解V/F为常数时,恒转矩负载时输出电流不会随输出频率增加而增加而是常量.

             以上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折点以下应用没什么问题且的确能减小同频率输出时的电机发热>

在这里电机的发热是不是应该没有变化呢?电机的相电流应该跟三角形一样的吧,因为他输出功率没有变化每相吸收的能量都跟以前一样。只是电源电压和接线方式改变。

我是希望把变频器的电流降下来,也就是线电流。电机电流和发热可能没法减的了。是吧?

转折点以上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了。那个地方应该都有25赫兹了。机器最高都只是10赫兹。

网友B:
1、负载一定,电机功率一定,减小电流,不升高电压,意味着功率减小;

2、负载一定,电机功率一定,减小电流想干什么?

网友B:
3、设计和使用工艺不吻合,37kw电机工作在5HZ时,只有3.5KW了,如果改皮带轮,把电机速度提起来,工作在30-50HZ之间,电机额定功率得到很大提高,电机电流肯定小多了!

网友A:
对:芳季 关于

引用<折点以下应用没什么问题且的确能减小同频率输出时的电机发热>

在这里电机的发热是不是应该没有变化呢?电机的相电流应该跟三角形一样的吧,因为他输出功率没有变化每相吸收的能量都跟以前一样。只是电源电压和接线方式改变。

我是希望把变频器的电流降下来,也就是线电流。电机电流和发热可能没法减的了。是吧?

转折点以上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了。那个地方应该都有25赫兹了。机器最高都只是10赫兹。

内容的回复:

跟原来的三角接法比同功率输出时电流会降低,因此电机发热会降低.你的恒转矩负载在输出频率一定时可看做输出功率不变但因Y接变频输出的电压提高了自然电流就降下来了,只要你在转折点以下电机转得动你的方案就可以

网友B:
4、“由原来的三角形改成星型”,等于降压,负载不变,电流增大;

5、然后把变频器的VF曲线由下图中常规的1直线线调成2曲线,提高电压,负载不变,电流下降;

6、4、5相抵,电流总体是增大还是降低,我看还是增大,因为电压升高,电机铁心一旦进入饱和区,结果是电压高电流大;

网友B:
7、4、5相抵,电流总体是增大还是降低?如果电机铁心不进入饱和区,那电流的大小与电压的变化成反比,因为电压高,转矩大,转速大,反电势大,电流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星接的时候电流是小了。但电压升高后电流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改成星接,电压降低,负载不变,电流增大;

2、电压升高,负载不变,电流减小;

3、你说反了!

楼主:
ok。那我还是值得一试。

网友C:
转矩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因为是恒转矩负载,而且电机电流已达峰值,也就是已达额定电流,设37kw电机为6极电机,则额定转矩约360nm,由于是恒转矩所以在6.5Hz约130转时,电机输出的转矩也是360,即使减去因转矩提升设置而人为增加的电压导致电流增大,实际的电机输出转矩可能没有360,假设只有240nm,
若把电机改为星接,则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只有13kw,额定转矩只有120nm,在6.5Hz附近电机能不能长期输出120nm都是疑问
同样在6.5Hz,由于是恒负载转矩,此时负载需求的转矩依然是上面假设的240,
如此120《 240 电机能否正常启动及运行?电机会不会堵转过流?

网友D:
可以加一台减速机试试

网友C:
我单位也有此问题,一台5.5kw4极电机长期运行在5HZ左右,有时会跳闸,要求工艺更换更大减速比的减速机或改为8极电机,但工艺不同意,说电机烧了再考虑!目前还能应付生产。

网友E:
行不通,因为是恒转矩负载,电流达到了电动机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说明要拖动负载运行就必须是电动机额定电流,必须是变频器额定电流。

网友A:
楼上:LZ不只是改成Y接,变频的输出电压还提高到原来的1.732倍了,所以输出转矩在线电流变小时仍能维持原来的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行不通,因为是恒转矩负载,电流达到了电动机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说明要拖动负载运行就必须是电动机额定电流,必须是变频器额定电流。

1、如果电压合适,磁场不变,额定电流,额定转矩;

2、搂主改变的是电压,磁场不恒定,如果电压高,磁场强,同样的负载,电流会下降!

网友A:
如果这张图的计算没有问题的话,LZ可以大胆在你的应用中测试一下

网友A:
另我纠正我2楼的说法:电机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热是一样的,Za可简单等效为R,L串联,I1,R不变时发热应该是一样的,其实通过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电机的工况并未因接法改变而产生本质上的变化.

楼主:
对对对。938说得对。这个做法的确对电机没有任何帮助,也不减少发热。

网友A:
楼上:请你告诉我你实际试验的结果,我有一个反向应用的想法,就是降低变频输出的电压增加输出电流仍然维持输出功率和转矩不变,如果你的试验通过了我有个应用准备取消原来的高压变频,这玩艺儿太贵了!

网友F:
减速机或换6极电机或8极电机

网友A:
TO芳季:可有试验结果了?

网友G:
某恒转矩设备37kw。由于设计和使用工艺不吻合,电机长期要工作在6.5赫兹附近,并且频率一定不会超过10Hz。发热问题暂且不提。工作电流已经达到变频器和电机的峰值。
现在希望仅通过电气手段降低电机的电流。
------------------------------------------------------------------

电气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最好还是在机械上做改动,如加个减速机。

楼主:
回复938:

设备有部分没有搞好还没有试机。变频参数和vf曲线写好了。开空载没有看见什么情况,不能说明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相反的想法。曾经发过贴了。一个电机Y接,轻载超频,刹车时间短。变频器减速经常过电压,但时加速时电流不大。我就想把电机改成三角形,刻意把变频电压降低到220。务求启动的时候电流可以变大而刹车时电压可以减少。

网友A:
这个论坛里讨论星三角话题的人还是不少,感觉认识上存在不少分歧呢,电机学的基本原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的,楼上的实践会让我们对此有个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网友A:
对:芳季 关于

回复938:

设备有部分没有搞好还没有试机。变频参数和vf曲线写好了。开空载没有看见什么情况,不能说明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相反的想法。曾经发过贴了。一个电机Y接,轻载超频,刹车时间短。变频器减速经常过电压,但时加速时电流不大。我就想把电机改成三角形,刻意把变频电压降低到220。务求启动的时候电流可以变大而刹车时电压可以减少。

内容的回复:

理论上说刹车过电压是回馈能量功率过大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改变接法在回馈能量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引起过电压

网友H:
应该是没用的,功率一样,转矩一样,发热也一样.

楼主:
938。回馈功率不变,因为改变接法,电压降低了,电流增大了是不是好一点啊。原理跟楼顶的图一样。只不过是逆向转换。

楼上不知道你指的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电机的话要带动相同的负载的话的确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变频器的话由于带动的负载性质变化了。使得电压增大,功率不变之下电流可以减少,发热可以减少。变频器的利用高了。

对否?

楼主:
好比我要加热一个东西。我用50伏50Ω的电阻功率是50瓦这个时候电流1安。我现在只有1安的保险丝。用起来很紧张。如果我改用200伏800Ω的电阻功率一样是50瓦,这个时候电流只有1/4安。我1安的保险丝很充裕。还可以加3条发热丝。

我就是想利用这个原理,通过改变电机的阻抗把能量转变在电压和电流之间。

网友A:
楼上:你发过的那个贴可否提供一下地址?

我的理解是变频器直流的获得同样是380V三相桥式整流的话,电机回馈回来的能量又都同样被直流母线的电容和制动电阻消耗的话,产生的电压上升就应该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比我要加热一个东西。我用50伏50Ω的电阻功率是50瓦这个时候电流1安。我现在只有1安的保险丝。用起来很紧张。如果我改用200伏800Ω的电阻功率一样是50瓦,这个时候电流只有1/4安。我1安的保险丝很充裕。……

1、不只是你有这个想法,高压送电就是这样做的,提高输送电压,降低输送电流;

2、当负载功率一定时,你只能提高电压,降低电流;

3、如果你提高电压,负载功率跟着增大,电流不会减小的;

网友B:
4、例如你说的:50伏50Ω的电阻功率是50瓦,200伏800Ω的电阻功率一样是50瓦。你不只是提高电压,同时在提高电阻,保证功率不变。

5、同样的负载,提高电压,功率增大,电流增大;

6、只有保证功率不变,提高电压,电流才会减小;

楼主:
938当发电机的三相绕组同样改变接法的时候,发出来的电压是不是也有根号3的关系?我想应该是的。

楼主:
强制星形接法和强制三角接法两种做法我一定会找机会在设备上实验的。希望有其他人可以共同实验验证我的设想。

转星形是为了满电流而未满28.8赫兹情况下继续提高变频器的输出能力。

转三角形是为了满频率而轻载的时候提高变频器减速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938当发电机的三相绕组同样改变接法的时候,发出来的电压是不是也有根号3的关系?我想应该是的。

我是从能量角度考虑的,在回馈时能量到了直流母线如过其前面是只能单向传输能量的三相桥式整流,电容吸收相同的能量就应该上升相同的电压.

楼主:
好像也是。

你也是能量,我也是能量,到底在哪里开始发生了分歧?

我的意思是改三角形变频器输出电压降低了,会不会回馈的电压同样降低?

但是我比喻的发电机,改变接法的话电压的确降低的啊。

楼主:
如果我换个特制电机。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伏的,同时我也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限制到38伏。那么当这个电机减速的时候何来有能力使得母线电压达到700伏?

网友A:
那就得看能量回馈状态下的IGBT模块和电机是怎样把能量回送到直流母线的,有一种BOOST型的开关电源可以输出比输入直流电源电压高的直流电压,也许可以参考思考楼上的疑问.不过这些我的确不懂,问问变频器电路熟悉的人吧,有时候变频输出的频率没到电机的额定频率就停车制动时一样有能量回馈而此时变频输出的电压也低于额定值,所以即使不换成38V的电机也要面对楼上提出的疑问.

网友C:
开始没仔细看,今晚有空推导了一下转换,本人在11楼发言的情况是有误的。

网友C:
6.5Hz下改星接运行,还得看电机铁芯在多少电压下发生饱和,通过适当调整转折电压,
在饱和前电压升高,电流会有同等比例的减少而功率不变,转矩不变,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当然会同样减少 电机绕组电流减少,铜耗降低,发热减少,但绕组电压升高,鉄耗升高,发热又会增加 星接后如果电机发热相差不大,而通过变频器的电流减少了,还是有意义的。就是不知道降低的幅度有多大,要试验! 改接后电压电流变化的比例不一定是1.732倍,可以通过改变转折频率来改变曲线2的斜率,

网友B:
我再说几句:

1、先提一个问题,电机额定负载运行时,如果电压下降,电机电流是增大还减小?肯定增大,还会烧电机;

2、电机额定负载运行时,如果把△接电机误接成Y形,电机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肯定增大,也会烧电机;

3、△接电机接成Y形,如果把电压提高到相电压是380V,电机恢复到线电压380V、△接时的运行状态;

4、△接电机接成Y形,如果把电压提高到相电压是380V,这时线电流等于线电压380V、△接时的相电流;

5、即电压提高后的线电流等于原来△接时的线电流的1/√3;

网友B:
7、结论:在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把△接电机先改接成Y形,然后将电压提高到相电压等于△接时的线电压,可以使电机电流减小到原来的1/√3!

网友B:
8、在这个过程中,电压提高到原来的√3倍,电流降低到原来电流的的1/√3,电机的工作状态保持原有状态没有变化!

网友B:
9、上述是在工频状态下,依次类推,变频情况下,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得你这几句话心里定了很多。

我们的设备有部分情况会经常工作在20赫兹附近满电流。这样的话可以改造改造。

网友C:
要实现曲线2,是不是这样设置变频器参数?

电机额定频率:50/1.73=28Hz

电机额定电流:Ie/1.732

电机额定电压:380不变

转矩提升值保持原来的不变,最高频率50

则在28Hz以下为恒转矩运行,在28Hz以上为恒功率弱磁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曲线2,是不是这样设置变频器参数?……

要实现曲线2:

1、△接电机接成Y形;

2、频率上限是 f=380 /  [(380/50+修正值)×√3  ]  ;

3、电压与频率的关系是:V=(380/50+修正值)× f × √3 。

网友H:
你这种改法就是错误的,你其实只是把v/f曲线改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改。单方面提高了v,得到的结果恐怕不是你想要的。
你这种改法改不改接法没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如果改成曲线2,在转折点附近,你想把VOA改成380V,这个时候电机早就过压了,这时候VAB已经是660V了。

在转折点连一条垂直的线,和660V交与C点,连接v/f曲线的0hz点和C点,做曲线3,你这个做法和不改接法,直接把V/f曲线改成曲线3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做法和3的做法,区别只在于变频器的电压电流,对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C:
以下是用电子表格按比例做出来的曲线,未考虑转矩提升部分

网友C:
楼主的实验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可以保持电机出力不变,而减少变频器的电流,电机发热情况另当别论

网友A:
不考虑转矩提升这些是线性比例常数的问题,因为变频输出的最高电压不能按比例的增加所以输出频率在一个缩小的范围内能保证转矩输出不变

网友C:
改接并改参数实现曲线2后,变频器输出电压升高,输出电流减少,对变频器IGBT寿命及变频器整体发热有没有好处?

变频器输入电流会减少吗?因为负载相同我认为不会。

网友B:
4、简单说,把电机由△接改接成Y形,在变频时,把原来的电压扩大√3倍,电流就会减小到原来的1/√3;

5、如果变频时,原来的电压扩大√3倍等于380V时的频率为上限,只能运行在该频率以下;

网友B:
6、这样运行时的电流减小到原来电流的1/√3,与负载大小无关;

楼主:
季兄台说得对。也画得和我一样。

至于49楼的S我真不明白图形是怎么样的。或许再琢磨琢磨我到底那个点错了?

转折点附近VAB是380伏,VOA是220伏。与你说的有异。

你所说的OC线显然太陡了。不知道凭什么作这条线。

我顶上的图转折点的意义是这个时候电机的相电压/频率=660/50。也就是说假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以一直升高到660伏的时候同时达到50赫兹。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星接的电机等同接在660伏的工频电源上。鉴于变频器最高电压只能是380。所以以上部分面积只好削掉。28.8赫兹以上衡功率。

而你的OC线,你说说线上的C端点是何种意义?

网友H:
不好意思看错了。
那么这么分析一下,现在相当于把相电压降低为原来的根号3分之一,那么如果保持转速转矩功率不变的话,电流肯定要增加。电流减小是以转矩减小为代价的,在负载转矩不变的情况下,这样反而会增加电流。

楼主:
现在相当于把相电压降低为原来的根号3分之一

看你这句话好像你还是看错了。

是保持电机的相电压不变。因为升高线电压同时改变接法。

是不?

网友I:
电机星形接法电机电流降下来了1.732倍,但是星形接法后电机的额定电流也降低1。732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保持电机的相电压不变。因为升高线电压同时改变接法。是不?

因为升高线电压同时改变接法,是保持电机的相电压不变,保持电机的原有状态不变;

网友C:
楼主的题目一开始如果不认真琢磨,网友很容易会进入认识误区
结论:在28Hz以下,电机与原来工作状态不变,也就是相电压不变、相电流不变、功率不变、转矩不变!但线电流会减少。

网友C:
改接前后如果负载转矩保持不变,如果电机长期运行不超过25Hz,假如25Hz运行时的功率是18.5kw,
那么是否可以22kw变频器替代原来的37kw变频器?

网友A:
楼上:关键要看变频输出的电流是否是在承受能力之内,22KW的变频可能是定义在额定电流50HZ输出时的功率,并且一般用KVA做单位(视在功率衡量变频的输出能力),而你说的那些是变频输出的实际有功功率,不能直接用来选取变频的大小

楼主:
又有新变化了。

老板借了个18.5的变频器要我带这37的电机。早前他还想借个11千瓦的变频器呢?他说很轻载。

你说汗不汗!!!

网友A:
楼上:我觉得还是个电流的问题,轻载18.5的变频带37的电机完全有可能可以驱动,注意此时变频可能需要V/F控制模式,如果变频检测电机的参数可能会因电机不匹配而拒绝输出.

楼主:
估计一个星期内可以有实验结果了。等等啦。

网友A:
楼上:有结果了吗?

楼主:
谢谢关注。还差两个关键零件。水到渠成。

楼主:
两个零件今天已经回来了。可是安装尺寸与设计的时候不符。还要改零件。

网友J(2011-07-25):
对:芳季 关于

又有新变化了。

老板借了个18.5的变频器要我带这37的电机。早前他还想借个11千瓦的变频器呢?他说很轻载。

你说汗不汗!!!

内容的回复:

我也见过有些人用小变频器带大电机的(当事人没有想这一块,无知)1.1KW的西门子变频器,3KW6极电机,结果还真能用。电机有点无力。

楼主:
真不好意思。非常感激你的关注。

要改的零件未加工出来。

因为……

网友K:
小变频带大电机,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累计使用时间已达10年,每天运行17小时,45KW变频带的是75KW电机(风机)。

前几个月用的22KW变频带30KW水泵,并且已经连续运行近一年,目前一切正常。

不过以小带大,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必须是清载,否则,有可能启动时就跳闸,更不用说运行了。

网友A(2012-07-04):
翻出此贴,供芳季重温一下,看对你最近碰到的问题能否有点帮助。注意楼上提到的小变频带大电机,你也许需要反过来用:大变频带小电机

楼主:
好。重温了。重温了。

上面的试机的事情好像被搁置了。目前还是上次发言时候的情况。而且一些小零件搬来搬去弄丢了。

楼主(2013-06-29):
两年前的贴子。我今天全部重温了一次。

当时的这个机器,我没有来得及确认效果就草草出货了。什么数据都没有留下来。非常遗憾。

今天又接到相同的活了。不同的是这回要用22kw变频器带45kw电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接到相同的活了。不同的是这回要用22kw变频器带45kw电机。...

 小变频驱动大电机,没一点难度,完全可以,不过,需注意无论电机比变频大多少,只要电机真实的负载小于或等于变频容量就行了。

网友A:
有些变频比较聪明能自动识别电机参数,如果与其额定悬殊过大会报错,虽然是外部负载决定电机负载但变频可能因电机参数不匹配压根就不驱动.

网友L(2013-10-12):
为什么不改一下传动方式?如果用皮带传动,换一下皮带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