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DP总线波特率求助

楼主(2011-06-14):
西门子S7-300  总线通讯波特率用1.5M好还是用187.5K好呢?

网友A:
看看你的通讯距离了 要是近的话就用的高一些,187.5 的 也看不出来明显的慢 默认就行了

网友B:
区别在于传输距离的不同,1.5M的传输距离比较短,好像是百米左右吧,一般187.5k基本满足使用要求了。QQ878582905

网友C:
个人观点认为,对通讯要求比较高的从站,编码器,电机等设备,能采用1.5m的就用1.5m,再高了没有意思,一般来说拖个200米dp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那个布线距离太长中间有没有repeater,那就老老实实降波特率吧。。。

网友D:
在我的系统中,唯一一个超过了500米,就将波特率设置在187.5,其他的都是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