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pp ,1Vss,这两个都是什么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6-14):
在编码器系统中,什么事1Vpp信号,什么又是1Vss信号,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都是指名义峰峰值为1V的正/余弦电压增量信号.就我见过的范围内,这两个表达方式没有区别.

网友B(2017-09-25):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指名义峰峰值为1V的正/余弦电压增量信号.就我见过的范围内,这两个表达方式没有区别.

Vss Vpp基本上找不出实际区别,正弦余弦也差不多的东西⭕️

K

网友C(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