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B报0CC故障

楼主(2011-06-14):
大家好,请问下台达-B,90KW的,运行带小电机不报故障,带大电机就报“OCC”,请哪位高手讲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大家了。

网友A:
首先看电流检测部分是否有故障,台达的机器电流检测是比较准的;还有就是模块或者驱动坏,会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过流故障。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楼主:
对:上海津信变频器 关于首先看电流检测部分是否有故障,台达的机器电流检测是比较准的;还有就是模块或者驱动坏,会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过流故障。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内容的回复:

当时以为是模块,换了模块后还是出这种问题,带小电机不报OCC,带大电机就报,霍尔会不会有问题呢?或是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B:
故障原因:交流电机驱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解决方法:检查电机额定与电流驱动器额定是否相匹配,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U-V-W见有无短路,检查与电机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或接地,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落地有无松动,加长加速时间,检查是否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楼主:
对:岁月不饶歌 关于

故障原因:交流电机驱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解决方法:检查电机额定与电流驱动器额定是否相匹配,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U-V-W见有无短路,检查与电机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或接地,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落地有无松动,加长加速时间,检查是否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内容的回复:

这些都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换的模块有问题啊?但是带小电机又可以运行,带大电机就报OCC了。

网友C:
我在项目现场调风机风压的正反馈,要求炉内压力升高上调频率,压力下降频率也降低。PID调节效果出来了。开始上位机用滑动条做PID目标值设定,现在现场工艺提出要量化输入即输入多少Pa就得恒定再多少Pa自动调节。量化输入时发现偏差很大例如输入-150Pa实际在-70Pa的样子。这种偏差程非线性关系,调取变频器的数据对比PID的回授值百分比总比设定值高出一大节至少10%,而且随设定值不同程非线性变化看起来像等差数列。里面的数据转换没错。照理应该回授值约等于目标值它才应该输出频率不上升也不下降才对,现在看起来还差一截就不往下继续调整了。如果不要求量化输入矛盾不突出,要量化就麻烦了。里面同样有套M系列的变频器和温度PID的量化就没什么问题,虽说参数表不一样但本质原理是一样的。往有经验的兄弟点拨一二。F系列是台达75kw的。过几天可能调到别的工地上去,这个问题整不明白死不瞑目啊!

网友D:
台达VFD-B 根本就没有90KW的机器,OCC如果模块未坏的话,就是驱动有问题,和霍尔无关

网友E(2011-10-07):
如果换了模块与板子都不行,那肯定是排线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F(2012-11-13):
光耦肯定是好的,那就更换所有的驱动电容

网友G:
如果按下启动就报,驱动板有问题;如果运行到一定的频率报,电流检测和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