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GPRS DTU模块配置问题

楼主(2011-06-14):
        公司自主研发的GPRS模块+RTU,支持标准mudbus TCP/RTU协议,与三维力控能够通信上。现在现场需要与IFIX通信,ifix本身有两个支持Mudbus的驱动:MB1和MBE,我的问题如下:
       1、应该选择哪个驱动配置我们的设备,怎样配置?
       2、如果不能用也有的驱动配置,那IFIX里是否有更好的与GPRS通信的方式?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MB1是串口用 MBE是RJ45口通讯的 只要是通用mudbus TCP协议 应该可以直接用的 只要配置下设备地址 设备IP 数据块类型 要读数量(和储存地址)就可以了 MBE是Ifix对于施耐德PLC研发的 所以对其他设备可能设计方面要严格遵循mudbusTCP协议 比如 配置地址要和设备一致 数据块不能读取空位置等

网友B(2011-08-15):
正好在找GPRS模块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