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交流侧断路器的选用??

楼主(2011-06-14):
使用施耐德C65N断路器,用在开关电源交流侧,开关电源输入额定电流0.25A,但其冲击电流高达30A,在选取断路器的时候,是否应该照顾到其冲击电流,C型断路器脱扣电流是5-10倍额定电流,那么为了躲过冲击电流,是不是应该选8A的断路器?还是按照一般的选取原则,0.25乘1.5到2,选1A的断路器?

网友A:
“冲击电流高达30A”,怎么知道的?

从来没见过8A这么大的断路器用在控制电路上。

网友B:
8A  是参考 脱扣 电流的吧!

网友C:
这个级别的开关电源,选1A启动的过程可能跳闸,建议选2A或3A再大就过了。

网友D:
选用D型断路器,型号:C65N D3

网友E:
开关电源一般2A的断路器没问题,冲击电流不是每次都有,偶尔一回一般也不会很快跳闸!

网友F:
“其冲击电流高达30A ”不知道这个参数是如何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