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yu与人机界面的通讯距离

楼主(2011-06-14):
PLC和人机界面的通讯距离100米,应该怎么做才能使PLC和人机界面可以正常通讯?谢啦!

网友A:
用RS485的通信方式才可以!

RS232也就十几米,100米是用不成的。

网友B(2011-07-31):
1、通信电缆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2、降低通讯速率到9.6Kbps,这样使通讯距离更长!

S7-200与人机界面一般都是PPI通讯,其实质就是RS-485通讯,理论上100米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行或通讯效果不好就加一个RS-485通讯中继器,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使用无线产品可以实现PLC与人机界面之间的通讯,这样可以省去布线的烦脑。距离可以从几十米到30公里,西门子、三菱、AB、GE、施耐德、欧姆龙、台达、海为等PLC均有成熟应用案例。qq:169566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