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转矩控制模式下,能长时间零速运行吗

楼主(2011-06-14):
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负载转矩小于等于额定转矩,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电机能长时间静止运行,也就是零速运行,而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张力。 我想请教的是,一般能零速运行多长时间而不损坏电机
如果使用直流调速,如590时,零速运行一般能持续多久?

网友A:
零转速下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通常达不到额定转矩,具体的能差多少还需要实际测测吧。很少有人在零转速长期运行过吧。

网友B:
完全看你的电机的发热情况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有所了解了,看样子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C:
“零速运行,而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张力。”

先描述一下物理过程:

1、如果启动时,电机动力矩等于负载静摩擦阻力矩,这时转子保持零速,电动机输出一定力矩,与负载阻力矩平衡;

网友C:
2、如果起重电机吊重提升到指定高度时,速度为零而静止在空中,这时电机输出的力矩与负载中力矩相等(此时并未抱闸制动);

网友C:
下来说说电机转矩如何与负载阻力矩平衡:

1、对与直流电机而言,此时电源工作电压等于电枢绕组电阻电压,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网友C:
2、对于变频调速异步电机而言,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额定转差频率时,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网友C:
3、对于变频调速同步步电机而言,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零时,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网友C:
4、电机在上述工作状态时,其特点是:

1)情况1、3中,电机反电势为零,电源电压等于电枢绕组电阻电压;

2)情况2中,定子、转子绕组中的感应电势依然存在;

3)这些都是电机本身具备的转矩特性,不是谁控制的结果,所以转矩控制模式,如果是指此情况下提供电机所需的电源电压或频率,那是有意义的;

网友C:
5、这些都是电机本身具备的转矩特性,不是谁控制的结果,所以转矩控制模式,如果是指此情况是控制器控制的结果,那是无意义的,是无知者的谎言!

网友C:
6、零速时,电机的冷却系统不能制冷,所以要注意温升不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3、对于变频调速同步步电机而言,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零时,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我的工作状态,举提生物例子:电机将生物提升至空中不动,无机械抱闸无涡轮等一切机械制动,100%负载提于空中,强迫风冷,三相异步鼠笼电机在这种情况一般能运行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状态,举提生物例子:电机将生物提升至空中不动,无机械抱闸无涡轮等一切机械制动,100%负载提于空中,强迫风冷,三相异步鼠笼电机在这种情况一般能运行多久。

1、提升的电流,与转子静止时的电流一个样,有强迫风冷,三相异步鼠笼电机在这种情况一般能正常运行。

2、不用担心电机会烧,因为电机并未工作在堵转大电流状态!

网友C:
3、电机提升转矩、静止时的电磁转矩都等于负载重力;

网友D: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语录严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在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没有机械抱闸那等于在头上放了个不定时炸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语录严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在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没有机械抱闸那等于在头上放了个不定时炸弹!

1、坚决支持“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要有机械抱闸”

2、用变频调速使电机吊重悬停在空中,只是个调速状态,不是停车状态,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语录严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在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没有机械抱闸那等于在头上放了个不定时炸弹!

1、坚决支持“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要有机械抱闸”

2、用变频调速使电机吊重悬停在空中,只是个调速状态,不是停车状态,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书生误国!谁规定用了变频就不能用机械抱闸了,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规定用了变频就不能用机械抱闸了,……

仔细看看,谁也没说“不能用机械抱闸”,而是“要有机械抱闸”!

网友C:
1、用变频调速使电机吊重悬停在空中,只是个调速状态,不是停车状态,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2、变频调速,可以调速到零,并能维持零速不变,不会烧电机(有冷却);

3、上述调速状态,与停车状态不是一回事!

4、如果是停车,当然是抱闸机械制动!

网友B:
没事找事,楼主有说过要把零速状态用到吊重悬停中去吗?

就是用到吊重中,零速就没法抱闸了吗?两者没有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找事,楼主有说过要把零速状态用到吊重悬停中去吗?

……

1、搂住没有说,是我说的,没事找事;

2、吊重悬停就是变频调速的零速状态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不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到吊重中,零速就没法抱闸了吗?两者没有矛盾!

1、变频调速到零速,并持续零速控制,与停车状态没有关系,不需要抱闸;

2、停车才需要抱闸,这个你得知道!

3、这两个的区别,操作工很明白,不信你去问问。

网友C:
4、悬停并未停车,没有抱闸制动,可以随时提升!

5、如果是停车抱闸制动在空中,要随时继续提升时,要先悬停后打开抱闸,不好操作控制!

网友B:
可以自动控制,不用人为去做,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都有这个功能——频率检测。

网友B:
现在变频器不仅仅是执行机构,同时也是控制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语录严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在起重设备的安全规范里,没有机械抱闸那等于在头上放了个不定时炸弹!

谢谢你的提醒,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考虑到的,我们要求电机提供力矩悬停有另外用处。所以暂不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找事,楼主有说过要把零速状态用到吊重悬停中去吗?

就是用到吊重中,零速就没法抱闸了吗?两者没有矛盾!

其实我是用在收卷张力(开卷也同样道理)当中的,举了个电机提重的例子是因为上面有人说到了提重问题,我就顺势以这个来作例子了,这样就省去了很多描述,因为一般情况提重的情况大家遇到得多一点。

由于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暂停几分钟,当然这个时间是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没法确定的,这时我需要用电机来给我提供张力一段时间,目前我就是没法确定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在负载不过载额定转矩的情况下,一般能够零速运行多长时间?知道了这个时间,那么我在设计这台设备的电气部分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个底了,当然我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关于机械抱闸的问题,如果电机能够零速运行达几分钟以上,有可能不采用机械抱闸了,因为这样的话显得多余了。不采用机械抱闸不会影响设备的安全。当然了,提重的话肯定是要有机械抱闸的。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4、悬停并未停车,没有抱闸制动,可以随时提升!

5、如果是停车抱闸制动在空中,要随时继续提升时,要先悬停后打开抱闸,不好操作控制!

在你对各个帖子的回答中,我感觉到你对一些基本概念搞得相当清楚,说明基本功很扎实,值得学习!

当电机提生物悬停于空中时,我称这种状态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控制电机零速运行状态,而对于整机整台设备来说则是停车状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妥当?所以我把零速运行与停车在这里混淆在一起讲了,并没有把它们明确分开。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4、悬停并未停车,没有抱闸制动,可以随时提升!

5、如果是停车抱闸制动在空中,要随时继续提升时,要先悬停后打开抱闸,不好操作控制!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当电机提生物悬停于空中时,我称这种状态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控制电机零速运行状态,而对于整机整台设备来说则是停车状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妥当?所以我把零速运行与停车在这里混淆在一起讲了,并没有把它们明确分开。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现在变频器不仅仅是执行机构,同时也是控制机构。

的确如此,很多变频器内部集成了一个小小的PLC,就算没有PLC,也能作出一些基本的控制

网友E:
可以一直0速,直至系统中任何一个部件寿终。

网友F:
真的很热闹 在此学习了

网友C:
取决于你用的变频器,如果真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一直0速恒转矩运行的

网友G:
个人建议尽量别这样0速运行,不然设备非常容易坏

网友E:
楼上的,什么设备容易坏呢?你觉得。

把你的感觉说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你用的变频器,如果真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一直0速恒转矩运行的

与是否矢量控制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取决于你用的变频器,如果真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一直0速恒转矩运行的

与是否矢量控制无关!

与什么有关?不要话说一半装高深!人家的意思是只要是真矢量才可以在零速恒转矩运行的。

再说了,人家楼主说要“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变频器在力矩控模式下”,就是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达到力矩电机的效果。

如果以上理解没错的话,刘老师还有别的方式方法吗?

网友C:
1、速度调到零是变频调速的基本特性,与什么变频器无关;

2、说只有矢量变频器可以作到零速,是无知的原因,他甚至觉得零速额定转矩好奇,不可思议;

网友C:
3、很多变频器的说明书,关于零速转矩的描述都是错误的,原因就是无知!

网友B:
请教刘老师:“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你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很多变频器的说明书,关于零速转矩的描述都是错误的,原因就是无知!

很想听刘老师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阐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老师:“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你是如何理解的?

1、你能说出你心中的“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是什么?

2、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3、我问你个更简单的问题,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转矩是谁控制的?当负载变化时,电机转矩跟着变化,是谁控制的?

网友C:
4、如果你给变频器输出端接几个灯炮,灯炮会转吗?

网友C:
异步机工频运行的转矩当然是负载控制的,这正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如果工作在转矩模式下和v/f控制和直接工频的不同之处。
给你出个题,你能答上来么?
有一个电机去拉一个地上的重物,重物的力矩是比额定转矩大的,要求保持能够保持的最大张力
3种情况:
1.工频电源直接接电机
2.v/f的变频器接电机
3.矢量控制变频器接电机
这三种情况的电机转矩有何不同?电机能不能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有一个电机去拉一个地上的重物,重物的力矩是比额定转矩大的,要求保持能够保持的最大张力

……

1、我把你的重物力矩扩大到额定转矩的100倍;

2、如果电机工频运行时,通过减速传动装置减速比100,这时动力矩增大100倍;

3、当这个重物被拖动时,而电机工作在额定转矩下、额定转速下、额定功率下,要工作多长时间就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C:
4、下来的话,你还要我说吗?

网友C:
5、如果用变频器,让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的1/100,电机的转矩还是额定转矩,这个重物它是怎么也拉不动了!

网友C:
6、如果用变频器去拉你说的那个重物,不管运行在多大频率下,电机转矩都要等于或大于你的那个重物,也就是说电机电流总是大于额定电流很多,处于过载状态,用不了多少时间,电机里会有烟冒出来!

网友C:
7、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些结果吧?因为你……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老师:“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你是如何理解的?

1、你能说出你心中的“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是什么?

2、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我在38楼就已经给出了我的理解,难道你没注意!

要正面回答问题,不要转移话题。

网友C:
要不说你根本不懂呢,如果用直起和v/f控制的变频器,电机的功率、电流转矩都是不受控的,是负载决定的。但是如果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电机转矩是受控的,转矩可以是直接控制量。运行多久都不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直起和v/f控制的变频器,电机的功率、电流转矩都是不受控的,是负载决定的。但是如果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电机转矩是受控的,转矩可以是直接控制量。运行多久都不会烧毁。

1、直起和v/f控制的变频器,电机的功率、电流转矩都是不受控的,是负载决定的。

2、直起和v/f控制的变频器,电机的功率过载时,也有保护;

网友H:
第六点,未必会烧!如果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设定最大过载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例如电机额定电流的0.5倍,虽然拖不动负载,但是电机绝对不会烧!当然了,如果就这样放个十年、二十年,变频器和电机也会搞坏的!

网友H:
偶做变频器软件控制设计的,无意卖弄!只能说有些东西不用去争辨,因为对方总会用他理解的片面知识来反驳你,因为他的理解就是似是而非的、或者说没有理解本质!如果你做过变频器软件控制算法设计并调试过产品,有这个行业的经历,你就会发现有些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虽然不强调学历和经历,但这两样东西的确决定了你的水平!

网友C:
3、只要是变频器,都可以通过调解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的方式改变电机的转矩;

4、说只有矢量变频器可以改变电机转矩也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H:
胡说八道的言论就不要去争辨了,有时间去下载个西门子、ABB等大公司的产品说明书看看,说明书和应用手册里能看出好多东西来。

网友C:
5、不管什么变频器,只要过载就会绕变频器,也会烧电机,不管什么变频器都可以有过载保护;

6、说矢量变频器不会烧电机也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电机去拉一个地上的重物,重物的力矩是比额定转矩大的,要求保持能够保持的最大张力
3种情况:
1.工频电源直接接电机
2.v/f的变频器接电机
3.矢量控制变频器接电机
这三种情况的电机转矩有何不同?电机能不能烧?

1、如果工频电源直接接电机 ,电机通过机械调速比的调整,可以拖动大于电机额定转矩上百倍、上千倍的负载不会烧电机;

2、如果是变频调速,电机过载才可以拖动,长时间会烧电机;

3、如果是变频调速,电机过载时设定电流失速保护,频率会下降到额定转差频率,转子速度为零,长期运行,不会烧电机!与变频器是否是矢量模式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牛弹琴!

确实,有时候就不想弹了!怀疑它根本就听不懂,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取决于你用的变频器,如果真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一直0速恒转矩运行的

与是否矢量控制无关!

转矩控制,应该必须有矢量控制模式的变频器, 如果是像国产仿的那种变频器连矢量控制模式都没有,就谈不上转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我问你个更简单的问题,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转矩是谁控制的?当负载变化时,电机转矩跟着变化,是谁控制的?

老刘还没有完全从速度控制模式转转矩控制模式。

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如果从控制模式上来说其实应该属于速度控制模式,这时电机输出的转矩由负载决定,负载大输出电流大;负载小输出电流小。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其实控制的是电流,控制其输出电流来控制电机输出转矩,ABB变频器还有直接转矩控制模式,这是ABB独有的,其他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模式大多是传统的矢量控制模式下将交流电机转换成直流电机模型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电机输出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做变频器软件控制设计的,无意卖弄!只能说有些东西不用去争辨,因为对方总会用他理解的片面知识来反驳你,因为他的理解就是似是而非的、或者说没有理解本质!如果你做过变频器软件控制算法设计并调试过产品,有这个行业的经历,你就会发现有些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虽然不强调学历和经历,但这两样东西的确决定了你的水平!

佩服佩服!!

学历和经历决定水平!顶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做变频器软件控制设计的,无意卖弄!只能说有些东西不用去争辨,因为对方总会用他理解的片面知识来反驳你,因为他的理解就是似是而非的、或者说没有理解本质!如果你做过变频器软件控制算法设计并调试过产品,有这个行业的经历,你就会发现有些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虽然不强调学历和经历,但这两样东西的确决定了你的水平!

佩服佩服!!

学历和经历决定水平!顶你。

过奖!

这个板块有人还是很牛的, 推荐你看一下下面的这位兄台kyhuang: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1817383700001-1.shtml

这位兄台回答问题切中重点, 人品很好!

跟他交流, 获益匪浅!

网友H:
还有一篇: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703550800001-1.shtml

虽然只发过两个帖子, 但含金量很高!

在我看来, 某些瞎侃的人几年发的帖子都没有几句可以跟这两个帖子的部分内容相比的!

还是那句话:学历和经历决定水平!

没那水平, 就算泡十年,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篇: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703550800001-1.shtml

虽然只发过两个帖子, 但含金量很高!

在我看来, 某些瞎侃的人几年发的帖子都没有几句可以跟这两个帖子的部分内容相比的!

还是那句话:学历和经历决定水平!

没那水平, 就算泡十年, 还是不行!

感觉老刘的知识结构的确需要更新,这两篇文章早就拜读过,

我感觉现在我们在这论坛里做这些争论,真的要拜我们的教育机制所赐,要是我们在大学里把知识学扎实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瞎扯!因为我们所争论的东西很多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而我们在学校里时学习只是为了能通过期末考试!!现在想想真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啊!官僚还要害多少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