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次级设备接地问题

楼主(2011-06-14):
隔离变压器次级对地悬空,那么,次级侧的设备接地怎么处理呢?是不是也对地悬空,还是照常接地?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有2种:

1)初次级间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不需要接地,这就是安全隔离变压器。

2)初次级间只有基本绝缘,初次级都接地。

网友B:
变压器有变压和隔离双层作用.  你使用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要隔离,你又接地了,那不是没有达到目的了吗.

隔离变压器次级对地悬空,次级侧的设备的保护性接地(一般的不与电路直接相连的外壳和金属结构件)应该直接接地; 与电路直接相连的,又需要接地的可以通过电容器并联电阻器接地.

网友C:
主要看你的使用目的:

防电击,不接地

防静电和干扰,初次级之间的中心层接地

防高频干扰同上,并且需要次级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