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机定子绕组三角形连接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1-06-14):
有没有兄弟做过相关产品?或者哪个产品支持这个应用? 三角形连接和星型连接矢量控制应该是不同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我觉得将三角形连接转换到星型连接的等效电路,然后根据等效电路做矢量控制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过?

网友A:
驱动Y型绕组与Δ型绕组的矢量组合应该不同。

楼主:
矢量组合是有点不同,查了一下MM440,控制框图上没有体现出不同出来,并且MM440没有设定星型和三角形连结的参数,也就是矢量组合上没有特别处理

网友B:
1、交流三相绕组的Y型接法与Δ型接法,只是个电压不同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不同;

2、所以,变频调速控制只关心输出线电压、线电流即可,与绕组什么接法无关;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矢量控制的理论上的问题了,在这个论坛上面懂的人肯定有。

我做现场应用,对矢量控制算法、数学转换、理论上的问题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我想楼主想了解这个问题是为了写变频器的程序,看来楼主对变频器的程序或者内部算法可能也是个新手(瞎猜的)。建议楼主还查找相关书籍吧,在这个论坛上应该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矢量控制的理论上的问题了,在这个论坛上面懂的人肯定有。

我做现场应用,对矢量控制算法、数学转换、理论上的问题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我想楼主想了解这个问题是为了写变频器的程序,看来楼主对变频器的程序或者内部算法可能也是个新手(瞎猜的)。建议楼主还查找相关书籍吧,在这个论坛上应该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这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做矢量控制异步电机(电机三角形连接的), 电机需要弱磁运行到6倍额定速度。

结果我发现按照电机参数控制, 电机运行到4倍额定速度以上电流跟踪很差, 电机勉强可以运行到5倍额定速度。4倍额定速度下面矢量控制很好。

我怀疑是电机参数不准确, 所以才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怀疑过弱磁时电感饱和不准确的影响, 通过跟高人交流, 发现采用矢量控制进行弱磁控制时, 会导致电机磁饱和, 参数不准确。

基本上250Hz为界限吧, 超过250Hz, 弱磁控制的矢量控制就很不稳定了!

当然了,西门子等公司的可以弱磁到650Hz!

这个差距不是一两天能搞定的。

这样的问题只有遇到才发现, 原来做得东西很少有弱磁到3倍额定速度的, 还是第一次做弱磁到6倍额定速度的。

最后采用电压型矢量控制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楼主:
这些问题, 所有的教材上还真没有讲的!

都是一些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那帮写教材的没几个做实际产品的,即便做得也未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写也情有可原!

现在6倍额定速度运行的非常稳定, 电流频率达到311Hz.

网友D(2011-07-23):
引用 网友E:
的回复内容: 这个应该是矢量控制的理论上的问题了,在这个论坛上面懂的人肯定有。我做现场应用,对矢量控制算法、数学转换、理论上的问题我就不是很了解了。我想楼主想了解这个问题是为了写变频器的程序,看来楼主对变频器的程序或者内部算法可能也是个新手(瞎猜的)。建议楼主还查找相关书籍吧,在这个论坛上应该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这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做矢量控制异步电机(电机三角形连接的), 电机需要弱磁运行到6倍额定速度。 结果我发现按照电机参数控制, 电机运行到4倍额定速度以上电流跟踪很差, 电机勉强可以运行到5倍额定速度。4倍额定速度下面矢量控制很好。我怀疑是电机参数不准确, 所以才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怀疑过弱磁时电感饱和不准确的影响, 通过跟高人交流, 发现采用矢量控制进行弱磁控制时, 会导致电机磁饱和, 参数不准确。基本上250Hz为界限吧, 超过250Hz, 弱磁控制的矢量控制就很不稳定了!当然了,西门子等公司的可以弱磁到650Hz!这个差距不是一两天能搞定的。这样的问题只有遇到才发现, 原来做得东西很少有弱磁到3倍额定速度的, 还是第一次做弱磁到6倍额定速度的。最后采用电压型矢量控制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想问你下,你所说 电压型矢量控制和你解决问题之前的矢量控制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三角形接法的矢量控制和星型接法的矢量控制算法有什么不一样?求大侠帮忙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E:
的回复内容: 这个应该是矢量控制的理论上的问题了,在这个论坛上面懂的人肯定有。我做现场应用,对矢量控制算法、数学转换、理论上的问题我就不是很了解了。我想楼主想了解这个问题是为了写变频器的程序,看来楼主对变频器的程序或者内部算法可能也是个新手(瞎猜的)。建议楼主还查找相关书籍吧,在这个论坛上应该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这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做矢量控制异步电机(电机三角形连接的), 电机需要弱磁运行到6倍额定速度。 结果我发现按照电机参数控制, 电机运行到4倍额定速度以上电流跟踪很差, 电机勉强可以运行到5倍额定速度。4倍额定速度下面矢量控制很好。我怀疑是电机参数不准确, 所以才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怀疑过弱磁时电感饱和不准确的影响, 通过跟高人交流, 发现采用矢量控制进行弱磁控制时, 会导致电机磁饱和, 参数不准确。基本上250Hz为界限吧, 超过250Hz, 弱磁控制的矢量控制就很不稳定了!当然了,西门子等公司的可以弱磁到650Hz!这个差距不是一两天能搞定的。这样的问题只有遇到才发现, 原来做得东西很少有弱磁到3倍额定速度的, 还是第一次做弱磁到6倍额定速度的。最后采用电压型矢量控制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想问你下,你所说 电压型矢量控制和你解决问题之前的矢量控制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三角形接法的矢量控制和星型接法的矢量控制算法有什么不一样?求大侠帮忙下啊

没什么不同!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之前4倍弱磁不好是因为磁场观测的问题?之前用的是电流模型吗?那楼主在从低速到很高速度的整个范围内这两种模型是如何采用和平衡的?

网友A:
“没什么不同!”———谢谢指教!

网友G:
有些异步主轴电机,为了达到更宽的调速范围,往往会在弱磁的基础上,再增加绕组切换功能,包括星-角切换和高-低速绕组切换~~~区别也就是在电流环参数和变换角度吧~~~

网友A:
前一段事件看到Mazak加工中心的主轴驱动用高-低速绕组切换的宣传,实际见到的同品牌的一台机床的维修手册中描述了星-角切换。

网友F:
楼主说两种接法下没什么不同,但是三角形接法时检测到的电流是线电流,而控制中用到的是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均不同,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处理?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