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如何控制光栅尺

楼主(2011-06-14):
各位高手: 请问设备的一个轴上装有信和KA-300的光栅尺,此轴动时,用光栅尺可以检测出其位置,PLC怎样编程(原PLC程序已丢失)能将其控制起来?此光栅尺有4根线,其中两根接DC24V和0V,另两根分别接入了PLC的两个数字量输入点(我估计是高速计数器点)。有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份KA-300的说明书,zzjmorning@126.com不胜感谢!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4根线的光栅尺,设备开机时这个轴自动回零位,然后手动移动此轴,PLC能读取它的当前位置并可做下一步的处理,能告我它的控制原理和编程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是和编码器一样吗,用高速计数指令

楼主:
它的两根信号线分别连着PLC的0.00和0.01两个点,另两根线就是接着24V电源了,就这4根线,比编码器的线少,没有信和KA-300光栅尺的说明书,请高手指点这类光栅尺在PLC程序里是怎么编程的,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程序你先要确定当栅尺的分辨率,对动作轴的光栅尺进行计数,然后根据分辨率将计数值转换成位置值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PLC的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C(2021-06-03):
你好,问题解决没有,我目前也遇到这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