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位置控制(用编码器)

楼主(2011-06-14):
现在想控制三相异步电机精确定位,采用PLC控制,利用电机旋转时,读取连接在电机轴上的编码器的计数值来判断电机是否走到位,但具体到PLC编程,却不知该如何开始,请教大家能提供编程思路或编程实例,谢谢

网友A:
计数模块记的编码值和电机设定走到位时的值相等时,就断开电机运行信号,电机使用的电磁抱闸要适宜,达不到精确定位的效果,我的想法就这样,也许有缺陷,请原谅,,,,

网友B:
     不错的思路,希望大家都顶进来!

楼主:
1楼正解,正在进行中。。。

网友C:
可以提前几个码断电抱闸的

网友D:
思路正确,但是要有预留,要求不高的话就可以

网友E:
设备的惯量和抱闸效果的差异都会影响设备提前量的大小,关键看精度要求了。

网友F:
如果定位精度不高,运动速度也不算高,可以参考电梯的控制方式。

网友G(2011-08-21):
设备的惯量和抱闸效果的差异都会影响设备控制精度,但是要有预留。

网友H:
这样做可以,但定位精度太差,如果使用安川变频配合使用,效果更好点,个人建议

网友I:
异步电动机可以用于精确定位吗?

网友J:
用变频吧,快到设定值时用低速控制,PLC用高速计数指令,这样精度比较高

网友K(2011-11-03):
先看旋转角度是转小于1圈还是大于1圈还是很多圈!变频器要设置一下参数。没有信号的时候立即停止,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合理使用制动电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实现精确定位也是不可能的。变频电机的性质决定他只能走频率,所以误差肯定会有,而且不稳定。如果想非常精确就用伺服吧。

先说说小于1圈。变频电机的性能决定了他不能走脉冲只能走频率。当得到的计算值和目标值相等的时候给变频器断开信号。

大于1圈时可以检测编码器的0位信号。用0位信号计数和目标值对比。当0位信号数=目标值时,断开变频信号。

还有变频器低速段大负载运行的时候速度可能会不线性,所以还要在变频器设置内加大低速段的扭矩。

网友L:
LZ没有说清楚具体用在哪里,可以考虑用锥形电机(锥形电机可制动)。如果想实现精确定位,在中间加一个检测开关,电机带动的运动件到开关位置把编码器的值设为一个定值(如1000),然后看想在什么位置停,试一下提前量,相应的设置停止位置。如果能用变频控制的话就更好,快到停止位置时用低速控制。

网友M:
利用变频器,plc,编码器组合起来可能会精确许多!

网友N(2012-07-14):
电梯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不用变频器可能很难精确位置的

网友O:
用带矢量功能的变频器,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P:
对:齐达内关于计数模块记的编码值和电机设定走到位时的值相等时,就断开电机运行信号,电机使用的电磁抱闸要适宜,达不到精确定位的效果,我的想法就这样,也许有缺陷,请原谅,,,,内容的回复: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还用伺服电机或定位模块干什么?

当然如果对于精度没有要求也许可以这样用。

网友Q(2014-11-03):
三相异步电动机很难控制精确,就像一个优秀的弓箭手能射中靶心,单他不能准确控制射出箭的距离一样。

网友R(2017-12-15):
我在改装波拉切纸机上试过变频器配合三相电机,误差在0.3mm左右

网友S:
1楼正解,正在进行中

网友T(2018-09-12):
引用 网友Q:
三相异步电动机很难控制精确,就像一个优秀的弓箭手能射中...

精辟

网友U(2019-08-21):
有没有控制位置比较精确的算法,给我发一份

网友V(2019-10-14):
有没有控制位置比较精确的算法